[STC单片机] STC-ISP烧写软件 串口助手CPU占用过高

楼主(2022-06-24):
STC-ISP烧写软件 串口助手CPU占用过高,HID助手占用也很高,以前6.88的版本没感觉这么高啊,现在一打开笔记本风扇呼呼的,

网友A:
除了启动需要一点时间,后面很流畅。

=====
补充,原来是开了串口助手,我打开也是20%多,但I5笔记本很流畅。

网友:
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如果STC-ISP诞生时就这个熊样,可以解释为编程水平差。但是,
6.88打开串口调试助手,CPU占用率 0%,6.89打开串口调试助手,什么也不干就CPU占用率20%多。
功能上又没什么明显变化。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网友B:
台式机没有遇到这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没有遇到这类问题

打开串口

网友C:
6.88没问题,6.88C占用会高。
建议STC官方在软件或网站增加一个反馈入口,只是软件方面的问题反馈,因为STC软件更新非常快,也难免会出一些小问题,如果有个反馈入口,这样收集反馈就很方便和快捷。

网友A:
试试STC-ISP V6.90

Ver6.90 (2022-7-4)
  1. 降低串口助手线程和HID助手线程的CPU占有率
  2. 增加LCD12864、OLED12864、LED、虚拟键盘等调试接口

还增加了调试接口,很强大。。。。

(499)

网友C:
STC的动作就是快

楼主:
占用很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