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路原理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6-25):
700mV/12.1=57.8mA

网友B(点评):
能具体说说工作过程和计算推导过程吗,谢谢。

网友A:
BAV99左半部分用于抵消三极管Vbe,可以认为BAV99中点电压等于三极管e极电压。

BAV99右半部分监测12.1ohm电阻上压降,如果超过700mV,那么BAV99导通,把三极管b极电流抽走,e极电流就不会无限增大了。

网友B(点评):
为何需要上下两组BAV99,这款运放可以采取单电源模式?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一个推一个挽都看不懂?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看不懂,遇到这种双电源的线路就懵圈。

网友B(点评):
收到,谢谢坛友赐教,请教为何两边二极管的类型不一样?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右边是NPN的BE结,左边是肖特基。我认为可以一样。可能作者想实现他要的参数才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