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用JLINK可以将ST编译出来的hex文件,直接烧APM吗?

楼主(2022-06-24):
   J-Flash  select device 里没有APM的器件,直接选M0吗?
另外官网怎么只有030的datasheet 没有Reference Manual?

网友A:
1、选M0或M0+就行了。看弹窗的英文指示“......请至少确认所连接的内核版本是正确的....”
2、有用户手册,User Mannuel

网友A:
补充:如果需要J-Flash烧录极海MCU
1、你可以选其他竞品同类后缀的型号试下
2、可以手动添加极海的MCU型号——参考下论坛里的这篇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22301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