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ADI的 LT8645SIV#PBF 芯片使用EN引脚控制上下电导致烧毁。求助~

楼主(2022-06-25):
LT8645SIV#PBF一款ADI的DCDC降压芯片,最大输入65v。最近在使用的时候烧了2个,实在没能找出问题所在。特来论坛请教~ps最近这块芯片涨价涨疯了,实在是烧不起了...
如下:
1、先附上原理图:外围电路比较简单,输入30~58v的电压,输出是5V。通过RA10和RA13组成分压网络,并在H1处连接一个开关,用于控制芯片的使能引脚。想法是:当开关断开时,芯片EN引脚由RA10和RA13分压供电,芯片使能工作;当开关闭合时,RA13被开关短路接地,芯片EN引脚接地,芯片关闭。

2、问题:调整了原理图中RA13的阻值,使用开关对芯片进行控制,芯片烧毁。查找手册,均未超出引脚电气属性。
3、测试条件和现象如下表:  简易描述的现象就是,当给EN引脚供电大于一定电压值,将开关接地,芯片烧毁。
     第一组:RA13=8.2K时
         芯片输出正常,开关功能正常。并且这组搭配已经使用蛮久,未发生问题。
     第二组:RA13=15K时
         ①在输入电压vcc=24v时,芯片输出正常,开关功能正常。
         ②在开关断开情况下(即EN引脚不接地),给vcc加上50v电压,芯片输出正常。后将开关闭合(接地),芯片烧毁。
     第三组:RA13=100K时
         在开关断开情况下(即EN引脚不接地),给vcc加上24v电压,芯片输出正常。后将开关闭合(接地),芯片烧毁。

4、附芯片手册链接、芯片EN引脚参数、官方demo板原理图
     数据手册https://www.analog.com/media/en/ ... s/lt8645s-8646s.pdf
     如果大佬们不想翻手册,我把关键参数截出来了

网友A:
“查找手册,均未超出引脚电气属性”

超不超电气性能,是测试出来的,你测试一下你按开关的时候SW引脚的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可能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