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有关数据打印的小建议

楼主(2022-06-25):
1.  Kf8A  仿真器看变量不能像JLink 动态更新,必须要暂停 等刷新,那么有的参数就不适合暂停观看,必须要动态,
    但编译器不支持C库,printf函数也用不了,那么只能通过串口输出16进制或字符形式,多半大家都会是16进制吧,这个时候你发现换算起来也麻烦,那么可以采用8421-BCD码来更直观 表示10进制。 8421表示加权
    比如采样可变电压信号,如果是浮点数,你知道  V = 5.02..  小数点好几位, 假如取2位小数点放大100倍, 就是502 , 使用2个字节,以BCD码形式上传到你得串口工具,   05 02   这样就直观多了。

网友A(2022-11-08):
这种不能动态更新是为啥呢?是内核的原因么?

网友B:
我觉得这种就像51,一般调试仿真也没必要用仿真器了,直接串口打印就好了

网友C:
用不了printf的话,自己写个串口调试子函数就行了吧

网友D:
其实用16进制习惯了,也就那么回事儿了

网友E:
你这个芯片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能动态更新是为啥呢?是内核的原因么?

KF8 不支持C库  printf 库函数就用不了,除非自己写? 我百度过,写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芯片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啊?

chinon 基于eclispe IDE    研发的IDE,  感觉比keil4 uv51  好一点,起码可以暂停状态下  修改全局变量。 缺点页有一些,可以看我另外的帖子 关于应用建议里

网友F:
不支持C库可就比较复杂了,就不能直接调用printf了

网友G:
其实用你说的第二种,放大100倍,我觉得就很靠谱

网友H:
想怎么转换都是可以的,看工程师的习惯就好

网友I:
话说,他这个内核也是使用C语言的吧,应该也能用print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