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F103XX的VDD和VDDA两路分别供电会有什么风险

楼主(2022-06-25):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在芯片数据手册POWER SUPPLY SCHECME中的最小系统供电连接图中可以看出,芯片厂家推荐的是VDD与VDDA直接相连接。而平时大家搭建单片机电路时,一般也是直接相连的,有个别客户可能因为用到了ADC或DAC,考虑转换精度,也考虑到了数字电路供电VDD噪声对模块电路供电VDDA(引用少的芯片,VDDA与VREF+也是直接邦线接在一起的)的影响,VDD与VDDA间加了磁珠或其它噪声过滤电路,但这种连接方法,VDD和VDDA还是算一路供电,问题不大。
       我这里讨论的是,VDD用一个电源或一个LDO供电;VDDA用另一个电源或LDO供电,可能会带来问题。
       如上图所示,黑色线表示VDD的下电曲线,红色是VDDA的下电曲线。由于VDD/VDDA不是相同供电,且它们所接的电容和负载各不相同,所以造成下电曲线完全不同,VDD可能下得快些,VDDA可能下得慢些。大家知道PDR的电压点在1.88V左右,低于这个电压后,MCU复位不再工作,目的就是防止MCU在过低的供电电压下继续运算和工作,这就存在很大的风险,因为供电过低时,MCU内部的管子0/1分辨可能存在风险,导致单片机误操作;通过实验发现,VDDA与VDD下电不同步时,PDR的电压点会变化。比如PDR点不再是1.88V,而是掉到了1.6V。也就是说,MCU在供电1.6V还在继续工作,而其内部的一些电路或IP都不能正常工作了,这样会存在极大风险。典型的,比如在如此低的电压下做FLASH的擦与写,写入的数据可能是错误的,这样FLASH的正常数据结构就被破坏了,一旦破坏,数据是不可恢复的。
      大家不妨也做做这个实验,看PDR点的变化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