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加延长线真是麻烦啊!

楼主(2022-06-25):
设备的电线做短了,只能自己延长。
因为是 3*0.3 的护套线,格外麻烦。就是一根大线里面有3个 0.3  的小线,每个小线都要有自己的热缩管负责绝缘,外面再来个大的热缩管避免疲劳(因为电线是用在电动车上的,使用时不断震动),最后把整个电线绕个圈用扎带扎上,以便承受拉力。
这样的缺点就是工作量大,要5分钟才能做 1 个!
也考虑过其它办法,但都不完美:
1、用3芯插头代替焊接
插头那里容易疲劳。
2、用冷压代替焊接
每个小线还是要有自己的热缩管,而且冷压感觉也没有焊接可靠。

补充:
很多人建议换线,但是里面是打了热熔胶的。如果换,肯定把元件、电线都换了,没法只换电线。

网友A:
与其这样,为何不直接换线?或者用线到线连接器,选好点的连接器,不存在你说的疲劳问题。

网友B:
木匠和铁匠对公差处理不一样.

不如让工厂再来一批划算

网友C:
正常都是直接换线的,质量能保证,工作量也不大。
如果舍不得这个线,可以一部分设备换新线,再把换下来的线给另外一部分设备延长,
这样的话,至少还有一半的设备是完好的。

网友D:
换线~~~ 还简单

网友E:
这种直接换线,你热塑套管的价格也不得了,而且麻烦的要死。

网友F:
关键看量,不同的量下适用的方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