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APM32E103VET6S在跑96MHZ主频时注意SDRAM的使用事项

楼主(2022-06-25):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APM32E103VET6S支持最高主频96MHZ,内置FLASH有512KB,及128KB的SRAM.支持EMMC,也内置了2MB的SDRAM.但实际评测发现,在追求最高主频96MHZ运行时,对内置SDRAM进行读写会有异常情况。这种现象不会每片芯片出现,偶尔会有些芯片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呈现几种现象:1.主频降到72MHZ后,所有芯片测试正常,即使改变VDD电压值到2/3.3/3.6V且在高温低温都没有问题;2.主频升回96MHZ,不良样片常温下,VDD电压越低,失效机率越大,VDD电压设置为3.6V后状况改善。
      查看APM32E103VET6S用户手册,发现RCM_CFG时钟配置寄存器里有两个位SDRAMPSC专门针对SDRAM时钟频率限制的说明:
配置 SDRAM时钟预分频系数( 时钟预分频系数( SDRAM Clock Prescaler Configure)00:DMC时钟作为 SDRAM时钟01:DMC时钟 2分频后作为 SDRAM时钟其他: DMC时钟 4分频后作为 SDRAM时钟注意: SDRAM的最高时钟频率为 的最高时钟频率为 50MHz。

可以看到,内置SDRAM的最高时钟频率不能超过50MHZ.
而客户跑96MHZ主频时,AHB分频一般设置为1,所以给到DMCCLK的时钟频率就是96MHZ。如果SDRAMPSC不做分频,则SDRAM的时钟频率将达到96MHZ,远大于50MHZ的要求。所以读写SDRAM容易出错。
所以,大家在跑96MHZ主频且用到SDRAM时,记得将SDRAMPSC设置为01。这样读写SDRAM的可靠性就得到保证了。

网友A:
PSC是什么接口?

网友B:
芯片有bug吗

网友C:
这个芯片好用不

网友D:
内置SDRAM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E:
这个以后注意一下。

网友F:
时钟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G:
这个还需要sram吗

网友H:
还有内置SDRAM吗?

网友I(2022-10-04):
同问PSC是啥接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