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15.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交流MOSFET的损耗估算方法

楼主(2022-06-25):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有段时候没来论坛了,疫情反反复复的,公司开开停停,上班也跟着没规律起来了。产品也做的断断续续,刚好有个MOS温升的案子可以拿出来讨论讨论的。电子产品的使用需要用到电源,BUCK电源是常用的电路,这个就需要对MOS的功耗分析,无论是在电源芯片内部的MOS还是外置MOS。这个MOS的温升都可能是BUCK电路中最高温升器件之一。这个产品使用一款TI的电源芯片,输入50V,输出24V/5A的设计;由于进度,选择的MOS管没有仔细估算,使用的一个国产的MOS-NCEP026N10LL.打回的电路板温升很高。由于下管MOSZVS开启,开关损耗小。整个电路温升最高的元器件是上管MOS,达到快MOS200度;
当然电路板的layout设计也有问题,没有使用散热片设计,在下次改板的时候,需要选择一款合适的MOS管同时增加散热片。在此也就MOS损耗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谈一下自己这个项目设计中的一些感受;
先提供一下选型的MOS管的基本参数:
在这个帖子中,从三个资料来源来估算MOS的开关和导通损耗,进而算出MOS的温升,关于栅极电荷的损耗,占比较少,不做估算分析;
资料1-规格书:在这一版的电路设计,也是粗略估算了MOS的损耗,按照芯片的规格书给出的经验公式计算。根据规格书中的公式,知道MOS的栅极电荷和导通阻抗,就可以估算出损耗,
显然按照规格书的经验方法得到的最终温度才144摄氏度,是低于MOS管的极限温度150度,而且理想的认为规格书中的公式是留了buffer的,实际电路板的温度估计更低,但是现实的残酷的,实际电路板不仅没有更低,反而更高了,达到了180度以上。虽然这个情况下,电路板还在工作,应该时间长了,电路板就会由于温度过高而热保护的;所以规格书中的经验公式应该是不能借用的,公式太简化了,和实际电路的应用情况相聚甚远的;
资料2-应用手册:现在发现了规格书中的经验公式不能借用,就需要更准确的公式来估算MOS管的损耗,为下一次改版做依据的。经过和TIFAE沟通,他们推荐了<<An Accurate Approach for Calculating the Efficiency  of a Synchronous Buck Converter Using the MOSFET Plateau Voltage>>这个应用手册,让我估算MOS管的损耗。这个手册中计算MOS的开关损耗,不依据MOSDatasheet中的上升时间tr和下降时间tf,而是根据实际电路中的参数计算trtf,这样的计算方式会更加准确;
因此根据这个手册中的公式,将MOS的参数带入进行计算,在这个公式中,由于要使用Qgs2这个参数,国内的MOS管供应商资源不够给力,他们表示只能提供Qgs,其他参数爱莫能助,甚至连spice模型参数也么有的。看来国产替代任重而道远的。因此在下面的Mathcad计算中,关于Qgs2的数值是一个估算,肯定是小于Qgs的,因此选择了一个中间值计算的。最后得到的温度是184度,貌似和实测的是一样的。
资料3-经验分析:但是和一些资深电子工程师讨论,他们提出,这个应用手册给出的公式也是过于理想的,实际在MOS开启过程的大信号过程,Vds电压是变化的,因此CissCrss的电容容值是变化的,因此QgdQgs是动态变化的,而不能应用MOS管规格书中的定值用于计算。既然分析到这里了,那么就再做进一步分析了。从MOS管规格书确实可以得到CissCrssCossVds的关系曲线,利用相关近似的曲线分析工具,可以得到Ciss
CrssCossVds的函数关系。
有了这个函数关系,就可以再做进一步分析,计算在Vds动态变化过程中产生的损耗,下图是利用Mathcad算到的损耗,和<<An Accurate Approach for Calculating the Efficiency  of a Synchronous Buck Converter Using the MOSFET Plateau Voltage>>应用手册中,上升时间tr产生的损耗机理是一样的,下图计算的Ptr=1.557W,应用手册中计算的Ptr=1.345W,两者还是比较接近的。
接下来继续计算了下降时间的损耗和导通损耗,最终得到的损耗是1.83W,也是很接近的。这种方法是通过积分的角度出发,计算整个开关周期QgdQgs的变化,从而推出开关过程的损耗,相比资料1和资料2的公式,显得复杂一些,得到的结果和资料2中很接近。可以下一个粗略的结论,资料2的公式是可以在做设计中借用,具有参考意义。毕竟TI的应用手册,也是经过他们内部专家的讨论才释放的。资料3的方法,显得繁琐,但是从电路的实际工作过程出发,比较符合实际工况。但是计算复杂,需要借用一些数学计算工具,比如Mathcad之类的。如果在产品设计中,需要快速估算分析,就使用资料2的公式。
有了以上的分析,马上选用一个低QgsMOS管,快速rework验证,温度稍微下降了一点,接近10度。由于很难找到P2PMOS,所以rework的验证效果不好。
但通过资料2的计算公式指导,按照Ggs&Ggd40nC,Rg1Ω,Vth2V的参数选择MOS管,可以把MOS管的功耗控制在2W以内,相应的温升可以控制在130度以内。写这个帖子的时候,改版的电路板已经发出,期待改进的措施-MOS,加散热片,可以得到更低的功耗和温升;写这个帖子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做大功率的电源时候,选择MOS最好提前做一个估算,这样做出来的产品不至于反复。当然做估算需要一个好的资料参考,这就需要多收集相关的应用手册,多比较,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产品的资料做依据;

@vftom3 :是无法使用万用表判断出性能好坏。
@王栋春 :怎么误判 是不能确定性能好坏还是不会测量好坏
从一个MOS管开始说起,电源设计如何估算参数进行选型设计,通过实际测试加理论推导进行讲述,合规合矩,值得推广。
非常不错的经验之谈,请教一下楼主-----该如何测试IGBT模块质量好坏?经常维修逆变焊机,IGBT经常误判。

楼主:
想上传文中用到的附件资料,电脑版本太低,传不了

你好,麻烦问一下第三种算法中HS_mos_really_nom怎么算? 还有HS_source_current_max这个电流值如何得到多谢

网友A:
不错不错。用实践验证理论,还是很严谨的

网友B:
mos温升,我最近也在关注,
楼主对Id电流怎么看

网友C:
楼主分析详细,一般人很少会这样深入分析,大多是还是停留在拿来即用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温升,我最近也在关注,
楼主对Id电流怎么看

无论负载怎么变化,只要能让MOS工作在深度三极管区,ID电流就是受负载决定的

网友D:
厉害了。

5A 输出电流选一个200A 的管子。

然后研究大火包打蚊子技术。

解决大火包发热问题。

大神级别的研究。

算了那么多数据,难道没看出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

5A 输出电流选一个200A 的管子。

至于为什么选100A级别的管子,你这么聪明,看了下面的图片,相信您一下子就能明白的

楼主:
至于你说的这数据是错的,我没太明白。
用mathcad计算的时候,图方便,所有计算都是纯数据运算,单位是后来添加的,公式中的计算是没有单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

5A 输出电流选一个200A 的管子。

我知道网上你这样的大神很多,但我们这些底层电工在应用TI的芯片的时候,首先是参考别人的参考电路。
那你说TI的参考电路也是大**打蚊子,多此一举吗?
网友,网络上还是友好点,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懂的地方。自己的水平也不见得比别人高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至于为什么选100A级别的管子,你这么聪明,看了下面的图片,相信您一下子就能明白的

你不是很会算吗?  换几个管子再算一下。对比哪个管子更好。无知真就是力量。

网友E:
散热片是一定要加得呢。

网友F:
请问一下,资料2的计算过程中

V drive=6.9 v
V pl = 5 V
这2个电压指的是什么电压?

R_g 是栅极驱动电阻吗?
R_drive 相当于负载阻抗吗?

V drive应该是电源芯片输出电压吧? VPL是米勒平台电压?

楼主:
Rg是MOS管的栅极电阻
R_drive是电源芯片的输出电阻,相当于Ho-pin看进去的阻抗

网友F:
引用 楼主:
Rg是MOS管的栅极电阻
R_drive是电源芯片的输出电阻,相当于Ho-pin看进去的阻抗 ...

V drive=6.9 v
V pl = 5 V
请问开头的2个电压指的是什么电压?

网友G(2022-09-23):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资料2的计算过程中

V drive=6.9 v

求MOS功耗计算表,你这个表格看起来不错,能共享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求MOS功耗计算表,你这个表格看起来不错,能共享下吗

V drive=6.9 v
V pl = 5 V
R_drive

我也想分享啊,无奈这3个参数还没弄清楚 所以表格还是半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