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用串口软件升级进入到HardFault问题

楼主(2022-06-25):
项目中使用CH32F103C8T6,用到了串口升级。BOOT1脚始终接地,BOOT0使用另外的单片机控制。上电低电平。BOOT0通过另一个单片机运行过程中拉高,然后103软件复位进行烧录。

问题也现了,拉高BOOT0后103软复位后大概率进入到了HardFault。如果外部单片机不拉高BOOT0,软件复位一切正常。仿真定位到调用HardFault者,是一个协处理器指令。CORTEXT-M3不支持协处理器指令,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指令出现。[MCR2]  使用该指令会进入到Fault

而M3不支持这个指令

@LIzs6 :我还真试过,没有用。另外还试了一下在程序运行中,不拉高BOOT0脚,而是直接跳转到0X1FFFFF000系统bootloader,同样也进入到hardfault。没有办法自己写了个bootloader。
你可以BOOT0拉高软复位之后再进行一次复位试一下

网友A:
复位实现不满足要求?

网友B(2022-09-03):
是不是代码有问题呢

网友C:
这个是有时序要求的吧,比如什么DTR之类的

网友D:
这种属实不拉高BOOT0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E:
这个我还没这么弄过,不过你可以自己写个BootLoader,不用官方的

网友F:
你把BOOT0设置为1,boot1是不是得设置为0

网友G:
你复位的话,时间是多少啊?

网友H:
你模仿串口烧录工具的时序来操作呗

网友I:
我觉得就像是复位这部分有问题导致进到中断的

网友J:
你可以问问沁恒的技术支持,看看他们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K:
是不是上下拉的电平与103C8T6的IO电平不一致导致的啊?

网友L:
你可以用自定义的BootLoader,而不是芯片自带的ISP烧录

网友M:
oat实现了吗?传输的速度可以吗

网友N:
是不是程序跑飞了呢

网友O:
中断得不到处理就会进入HardFault_Hander ?

网友P:
这个是在什么情况下错误的呢

网友Q:
为什么不使用swd下载程序呢

网友R(2022-10-04):
程序跑飞了?

网友S(2023-01-05):
串口升级失败了吗?

网友:
楼主是怎么知道进入了hardfault?

网友T:
这个是代码的问题吗

网友U:
访问越界,访问了不存在的存储地址,注意指针跑飞及栈越界。可以通过caller或排查进栈的寄存器,回查到出错程序点。

网友V:
你这个是怎么知道进入了哪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