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NMOS构成的1uA恒流源的疑问

楼主(2022-06-25):
如照片所示1uA的恒流源(实际情况有几百路),有以下疑问:

1. 该1uA恒流源是否可行;

2. 测试过程中,如果断开其中一路(如断开S5),发现其他四路LED会变亮,为什么?

3.MOS管的DS之间有漏电流IDSS, GS之间有漏电流IGSS, GD之间是否有漏电流,如IGDS?

4.用手触摸图中的开关S1(或者其他开关),LED会变亮,为什么?

5.用万用表测试各支路电流时,发现串入万用表(电流表)时,LED变亮;为什么?

6.在第5步的基础上,发现在不同的供电系统(电路图中20V)下,当串入万用表测电流时,LED变亮的程度不一样,为什么?

以上请各位大佬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恒流

网友B:
除非MOS管严格匹配,否则,这个是没法恒流的,或者说,表征现象是只能控制在一个全部电流等效恒流。这个线路想各路均衡恒流,是一个没法完成的任务。
理由很简单,各MOS管开启电压、跨导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实现各路均衡且恒流的,你得老老实实一路一路来,一个运放一个mos来做,当然这看起来代价有点高。
这么小的电流,电压又不高,为什么不考虑用JFET呢,一个电阻一个JFET,就可以妥妥的实现各路单独的恒流,且恒流完全由电阻和JFET夹断电压控制。由于JFET的离散性,需要一个一个回路来调整,但是调整后的稳定性那是非常牛的。
还有一个方法是用电流镜,相对方便,路数多,精度稍差,但是调整方便,器件也只不过是每路一个NPN管,一个电阻,最后集中和另一个管子构成的电流源镜像。

网友C:
单个MOStp的电路,是可以恒流的,但这个多路MOS管G、S极并联,源极电阻也是并联的,这样,算它的恒流电流(MOS饱和状态)就是总电流。

网友D:
只能保证总和是1*N,每路是不确定的。
1uA下,选择合格的运放和MOSFET,漏电流引入的误差可以忽略。

网友E:
这个恒流模式恐怕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所见的恒流源电路都是单个独立的。

网友F:
此电路不可能实现1UA的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MOS管严格匹配,否则,这个是没法恒流的,或者说,表征现象是只能控制在一个全部电流等效恒流。这个线 ...

你说的一个电阻加一个JFET组成的恒流源,是这个样子的不?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一个电阻加一个JFET组成的恒流源,是这个样子的不?谢谢!

是的,而且这样的恒流源,内阻非常高,也就是恒流特性很牛X。假如,JFET的夹断电压为-2V,则可以明显算出,1uA恒流,电阻的值为2V/1uA=2MΩ。由于恒流值很小,已经接近夹断电压,所以计算电压值可以以夹断电压来近似。所谓离散性也是这么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的,而且这样的恒流源,内阻非常高,也就是恒流特性很牛X。假如,JFET的夹断电压为-2V,则可以明显算出 ...

请问这种JFET恒流源适合电流范围是多少?

@tianxj01 :我感觉JFET的漏电流很难搞定
@tianxj01 :你说mA级别非常牛X,那我1uA的恒流源用这种方法(电阻+JFET)可靠吗?谢谢!
mA级别,是非常牛叉的恒流源,电压只取决于JFET的DS耐压。

网友H:
1uA直接运放供电就是了,搞啥mos管

网友I:
你搞这电路是消遣用的吗?
看起来设计的OPA电路不稳定。

网友J:
您这个恒流源的精度要求跟你的设计是不匹配的;你这个可能整体能做恒流源,无法对又并又串联的实现恒流!~~,你可以每个独立控制其恒流,直接用高精度的运放实现即可;而且,每路你要独立的高精度的DAC来调节,且调节的带宽要足够,比如1Mhz以上,否则,呈现的各种问题你都是不满足的; 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所有的集中一个点采样,但是一个点采样有一个问题,就是并联的各路电流不均衡....就看你的设计需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种JFET恒流源适合电流范围是多少?

我曾经用JFET做过一个恒流源,给电容充电和同步信号共同作用产生锯齿波,做阴极示波管的行扫描信号,频率是20KHz级别,还带扫描暂停,然后输出也是JFET源极跟随,那输出的线性,不是一般的牛X,示波器上面显示的锯齿波,直接可以用直尺量。

网友K:
你这恒的是电流之和,MOS管的Vth又有差异。肯定每一路都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搞这电路是消遣用的吗?
看起来设计的OPA电路不稳定。

不是消遣啊,用来测试LED灯串。

楼主:
引用 网友H:
1uA直接运放供电就是了,搞啥mos管

叶总,是直接用电流串联负反馈电路吧?几百串LED负载(每串里面有4个LED串联)一端接在运放输出端,一端通过电阻接地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这个恒流源的精度要求跟你的设计是不匹配的;你这个可能整体能做恒流源,无法对又并又串联的实现恒流!~~ ...

"你可以每个独立控制其恒流",,,这样做成本太高啦,
“直接用高精度的运放实现即可”,直接用电流串联负反馈电路吧?几百串LED负载(每串里面有4个LED串联)一端接在运放输出端,一端通过电阻接地是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叶总,是直接用电流串联负反馈电路吧?几百串LED负载(每串里面有4个LED串联)一端接在运放输出端,一端通 ...

1uA,LED亮成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1uA,LED亮成什么样?

是要用1uA的恒流源测试LED的好坏,正常的LED在1uA情况下是微亮。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是消遣啊,用来测试LED灯串。

需要增加C1,R2 才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需要增加C1,R2 才能稳定

大佬,我有很多路啊,至少一两百路。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有很多路啊,至少一两百路。

画一两百路的事你自己来,不能让我卡脖子。 截图上右边孤零零的导线就是连接其他MOSFET G,S 的引线。LED 我也没画一两百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画一两百路的事你自己来,不能让我卡脖子。 截图上右边孤零零的导线就是连接其他MOSFET G,S 的引线。LED  ...

前面讨论,不是说这个电路不能单路恒流吗?只能做到整体恒流,比如,我关闭其中一路,剩余路的电流就会增加。而且,不是说这个电路,对MOS管的一致性要求很高吗?谢谢巨佬指导。

网友I:
引用 楼主:
前面讨论,不是说这个电路不能单路恒流吗?只能做到整体恒流,比如,我关闭其中一路,剩余路的电流就会增 ...

网友I:
@xch :T1接一个固定负载,不做其它用途即可
xch
这张图有点毛病,T1三极管的集电极不允许开路。仅作参考不需要开关。

网友L:
每一路用一个运放,独立控制

楼主:
OK,明白了。你这里用的是比例电流镜吧。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L:
每一路用一个运放,独立控制

这样成本太高了,不现实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OK,明白了。你这里用的是比例电流镜吧。谢谢大神!

大家都说MOSFET 开闸电压不一致,你就找一致性好的器件。思路是这样,很容易就想到用 NPN 超β三极管,一致性好。

推荐BC847 ,400倍的都有.

如果现场有高频干扰,得给每个三极管be 并联电容。要不然led也会奇怪亮起来

网友M:
一个运放驱动几百个MOS管不现实。可以改为一个运放驱动几十个MOS管。 还有恒流电路串联开关控制输出不合适,改为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家都说MOSFET 开闸电压不一致,你就找一致性好的器件。思路是这样,很容易就想到用 NPN 超β三极管,一 ...

OK,好的,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个运放驱动几百个MOS管不现实。可以改为一个运放驱动几十个MOS管。 还有恒流电路串联开关控制输出不合适 ...

“还有恒流电路串联开关控制输出不合适”。。大佬,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现在就是并联输出啊。我很多个MOS管并联。谢谢!

网友G:
请问R4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请问R4的作用是什么?

平衡抵消运放直流偏置电压误差,提供反馈环路高频相位安全。R4=R5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还有恒流电路串联开关控制输出不合适”。。大佬,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现在就是并联输出啊。我很多个MO ...

就是指T1 这一路。这一路不适合用来测试LED,仅作电流参考。因此不能把它集电极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