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多路计数器?

楼主(2022-06-26):
需要多路计数器,
看了很多单片机居然不支持,一般的输入捕获是指脉宽捕获
STM32的芯片只有T1,T3等支持外部脉冲输入,然后其他的只支持内部脉冲
试过用外部管脚中断,但是频率过高,比如30kHz,需要频繁的进入中断,不知道到是否有漏
试着找一些专门的计数器芯片,但是很多都是并口的,单片机开出那么多IO接口,实在划不来
不知道有什么其他好办法没有?

网友A:
多路是多少路?
30KHz并不高,用软件方式可以随便做N路计数。

网友B:
30KHz,事件间隔33us,stm32能200MHz主频了,用中断技术实现很多路计数感觉没问题的。

网友C:
到底要多少路?2路也是多路,32路也是多路。

楼主:
我现在只用了2路,是可以通过STM32的TIM1-TIM3的外部脉冲输入,但是占有了定时器,并且如果4路就不行了
外部中断,我为了计数要找个主频200MHz的单片机,不太现实,能上200的,基本上都上总线了,弄个计数器或cpld都可实现

楼主:
CD4060 + 74HC165?

网友D:
你是要输入捕捉脉宽与占空比的时间信息还是只是计数?如果只是计数,你完全可以中接外部中断,30来路,50-100Khz它也没有压力啊‘’

网友E:
STC32G12K128, 的 T0,T1,T2,T3,T4 都是 24位计数器,可以 对外部脉冲计数,还可以计数后再对外分频输出,满足您的需求,详细咨询 05135501292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只用了2路,是可以通过STM32的TIM1-TIM3的外部脉冲输入,但是占有了定时器,并且如果4路就不行了
外部中 ...

30K频率(假设占空比50%),纯软件做8路数入计数,用20MHz 1T51来做(例如STC8G系列),CPU占用率不到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