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有支持lin的片子么

楼主(2022-06-26):
主要用lin,也会用can

网友A:
lin的话,是不是用串口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n的话,是不是用串口转的

应该是看串口支持不支持吧

网友A:
主要没应用过,不知道怎么怎么选择

网友C:
看选型手册,

网友D:
lin不知道,但是can是有的

网友E:
这个看你需求,一般提完需求,才能给你选型呢

网友F:
你可以找个代理商啊,把你的需求给代理商,然后他给你选型

网友G:
一般情况,MCU都是能带can功能的

网友H:
灵动的芯片还是比较好的,可以试试

网友I:
Lin估计很多片子都不带吧

网友J:
这个没用过,不过建议还是看看手册,针对你想要的MCU进行看看

网友K:
灵动不是有选型手册么,你现在下载一份看看呗

网友L:
这个选型我觉得挺简单吧,找个选型手册就好了

网友M:
用lin的话,应该也有吧,但是 lin一般都是车柜MCU带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