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多路PWM输出,回产生相互干扰么?

楼主(2022-06-26):
比如,三路PWM输出,

是否需要将频率区分开呢?
电路设计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

网友A:
一般不会

网友B:
不会,不过,建议可以研究下电路,和器件布局

网友C:
有个东西叫死区。设置这个应该就可以避免干扰吧

网友D:
STM32定时器支持多路PWM输出 是正常的、基本功能。

网友E:
本身就是支持多路输出的,不会的

网友F:
我同时用过8路PWM一点事也没有,也是普通的驱动电路,除非你的频率很高才要考虑

网友G:
很基本的功能,不会产生冲突

网友H(2023-02-24):
一般不会这是基本功能要小心lZ问题要处理好

网友I:
支持多路一般不会干扰

网友J(2024-07-11):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K: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L: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M: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N: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O: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

网友P: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

网友Q: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R: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N(2025-03-11):
多路PWM输出本身不会直接产生干扰,但如果走线不合理、地线布置不良,可能会引入噪声。

网友J:
如果几路PWM信号频率相近,可能会出现“拍频效应”,导致意外的低频干扰,最好避免频率过于接近。

网友S:
多路PWM输出在设计和参数设置合理的情况下,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T(2025-11-06):
多路PWM输出,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