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ADC的位数,与数据位数是指什么

楼主(2022-06-26):
最近用到了一个10位ADC,但是它 的数据位是12位的

一直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读到的数字量,用4096转换,也是能计算出电压的
把低两位忽略掉,用1024转换,还是能计算电压~~

网友A:
本身的位数跟精度有关系

网友B:
这个只能按照10来算吧

网友C:
楼主把我给问蒙了

网友D:
那看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了

网友E:
数据位是指占用了多少位来存储数据

网友F:
一般我觉得数据位大于等于位数

网友G:
数据位里边有的是无效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