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用TC4056做了一个充放电PCB,没有输出,请教原因

楼主(2022-06-26):
用富满公司的TC4056做了一个18650电池的充放电PCB, 输出接DC-DC电路,最终负载是5v,0.17A。18650电池是2600mAH新的,用买来的板充满电,把电池接到我自己做的板上无输出,但是在我板上的输入电路接上5V,立即移除输入5V,输出负载5v,0.17A就能正常了。这样的电路对大部分人来说不可接受。明明电池有电,为什么要输入触发一下才能输出呢?

如果用带保护板的18650电池就不存在这种现象了。
这样是正常的。因为保护芯片和电池不是一体的。

网友A:
图太湖了看不清
U2干嘛的?

网友B:
看样子是U2从工作,输入激活一下才能用。可以改用FM5057.

网友C:
保护电路需要充一下电才能打开的。

网友D:
是因为你选用的锂电保护需要上电激活才会这样,你电池接上不断时的话,就不会这样了。

楼主:
知道了,谢谢大家的热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