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一般显示汉子的话,都需要做字库么

楼主(2022-06-26):
字库主要和什么有关呢?
屏?mcu?

字库是否能够通用

网友A:
字库应该是通用的,因为字库里的字也是用软件生成的。

网友B:
是的 需要烧写字库

网友C:
也可以需要多少就烧写多少

网友D:
应该可以进行通用

网友E:
跟编码形式有关吗

网友F:
可以用什么工具烧写呢

网友G:
库基本上都可以通用

网友H:
如果是不带字库的屏就需要

网友I:
一般都不带字库,需要自己添加。

网友J:
汉子没有办法显示。

网友K:
需要做字库的

网友L:
12864有的是带汉字库的。

网友M:
做字库,使用pc2lcd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做字库,使用pc2lcd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