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O驱动mos控制电磁阀

楼主(2022-06-26):
由于电磁阀的开启电压由外部输入电源决定,
电源又是宽范围的,低电压时,有个别阀不能开启

请问有什么电路,或者控制方法,可以保证低电压正常开启阀呢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功率不够

网友B:
不能开启的电磁阀是固定的吗

网友C:
是因为电压低还是功率不够啊

网友D:
电磁阀的电源电压是宽范围的吗

网友E:
不启动的电磁阀是随机的吗

网友F:
增大功率是不是可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