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O管脚的耐压,可以到多少

楼主(2022-06-26):
比如,标称可以耐5V的管脚,最高能到多少呢?
像内部有钳位的管脚,是不是能有更高的耐压?

主要是为了评估外接电路损坏,高电压引入到io上,会不会造成安全隐患

网友A:
那就是5V,你如果不怕烧钱,可以用数字电源调压慢慢增加,看看多少V的时候烧掉。

网友B:
你不按照手册要求的做,那端口就容易烧了,就不给力了。

网友B:
厂家手册给的都是长期能稳定运行的,如果你追求短短几分钟,几个小时能正常运行,按估计能搞到9V都没事

网友C:
厂家只会对自己手册上标称的数值负责,超过这个数值,结果是不可预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5V,你如果不怕烧钱,可以用数字电源调压慢慢增加,看看多少V的时候烧掉。 ...

每次为了验证,不够使这么干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