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an的匹配电阻需要怎么确定

楼主(2022-06-26):
是固定的,还是要根据功能位置,去做修改?

网友A:
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希望对您有所帮助:https://blog.csdn.net/flashrising/article/details/170950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希望对您有所帮助:https://blog.csdn.net/flashrising/article/details/17095031 ...

感谢,
不过最近听人说,和在网络中的位置也有关,
这不就是个总线么,?
有什么位置之分

网友B:
CAN的匹配电阻放在总线最远两端。

网友C:
CAN总线两端需要接有120Ω的抑制反射的终端电阻

网友D:
在CAN总线距离最远的两端连上两个120欧姆的电阻即可

网友E:
增强CAN通讯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CAN总线距离最远的两端连上两个120欧姆的电阻即可

怎么判断最远

网友F:
引起信号反射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数据收发器与传输电缆之间的阻抗不匹配

网友G:
广告
CAN的总线匹配阻抗为什么是120Ω?

网友H:
120欧,总线的两端应该是一端一个

网友I:
终端电阻是固定的吧

网友J:
120欧就行。

网友K:
阻抗匹配的。

网友L:
这个不知道,一直都是固定的。

网友M:
放在两端就行。

网友N(2022-08-18):
我觉得是需要实际现场环境去调试的

网友O:
你可以先焊接个标准的,然后现场不好用在调呗

网友P:
这个不好说啊,一般都是焊接固定的电阻吧

网友Q:
你参考一下比较成熟的开发板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