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o被高压击穿,会牵连到邻近的引脚么

楼主(2022-06-26):
这个是每个mcu的设计相关,还是可以有个通用的衡量方法

网友A:
是静电高压还是什么种类的高压啊

网友B:
楼主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C:
如何判定是被高压击穿的呢

网友D:
那得看相邻引脚是什么形式的引脚了

网友E:
一般多高的电压会击穿它啊

网友F:
击穿之后可以试试旁边的引脚还能不能用 但是我怀疑不会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静电高压还是什么种类的高压啊

应该是电阻坏了,电源串过去了

网友G:
如果是高压直接击穿,超过一定值后,会直接爬电到临近I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高压直接击穿,超过一定值后,会直接爬电到临近IO的。

嗯嗯,猜测是这样,但是没法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