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能否用一个接口,输出正负交替的电源

楼主(2022-06-26):
目的是改变电机的正反转

电路做不出来,有没有哪里能够参考的,使用单片机控制,一个接口,实现电机正反转

网友A:
参考电机的全桥控制

网友B:
这种需要外部搭接模拟电路

网友C:
全桥的话 能改变方向吗

网友D:
一个什么接口呢

网友E:
可以添加外围元件吗

网友F:
我想了想 感觉自己实现不了

网友G:
什么种类的电机呢

网友H:
H 驱动桥,比如 CN8023

网友I:
你所谓的一个接口是什么意思?一个控制IO?

楼主:
引用 网友H:
H 驱动桥,比如 CN8023

感谢,我查一下

网友J:
没明白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K:
什么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