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os开关产生的尖峰,该如何吸收

楼主(2022-06-26):
有没有电源,或者mos驱动的行家?

能否给个建议

网友A:
用阻容电路吸收啊

网友B:
大概是多大的尖峰啊

网友C:
估计是需要计算得到参数的

网友D:
拆一个开关电源看看人家的电路是怎么搭建的

网友E:
网上应该有很多的成图

网友F:
上个电容吧 因该差不多

楼主:
嗯嗯,最近研究RCD吸收电路

网友G:
用阻容电路吸收不行吗

楼主:
不知道是频率不合适还是什么,效果不明显啊

网友H:
可以试试加RC

网友I:
RCD吸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