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晶振输出频点异常

楼主:
        板上使用的是20MHz晶振,一批多套产品,其中一套产品首次通电后输出频率异常,用示波器测量,频率约为110KHz,输出的占空比不是很稳,上升沿和下降沿上也有些抖动。测试了晶振的供电,供电正常,而且供电电源纹波也正常,晶振的 焊接,在显微镜下看了看,也没有问题。        我们用的晶振,和厂家沟通后得知,输出为基频,即晶体的固有频率为20MHz。请问一下,晶振这种异常的可能机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A(2022-06-27):
哪个型号的晶振?
有源 无源?恒温?什么封装的

楼主:
有源晶振,3*2的

网友B:
从有源晶振的工作机理来分析,这个110K的频率在晶振上应该是没有产生机理,但既然有稳定的输出信号,那说明起振电路仍然在振荡,只是谐振频率不是期望的频率,可能是晶振内部或者晶振内部电路与外围电路组合形成了谐振回路频点改变;另外,晶体漏气了,水汽在晶片上凝结,或是其他晶体内部污染等失效情况,都有可能产生这种现象。以上参考仅供参考。

网友C:
要么是你量的有问题。要么是晶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