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使用 ESK32-30519:介绍、数码管显示被按压的触控按键编号

楼主(2022-06-27):
核心板介绍
1. ESK32-30519 Starter-Kit是专为HT32触控MCU所开发的核心板,主控IC型号HT32F54253,该核心板配备板上仿真器,免去外接仿真器的烦恼,此外,特别搭配6个触控按键和一个四位一体的数码管,并且将全部IO口引出至排针。ESK32-30519 PCBA外观如下图:
1 核心板

2.  使用数码管时需要注意一个地方,即仿真器与数码管的拨码开关均需要拨到ON的那一侧。拨码开关的具体位置如下图所示:
2 拨码开关

3.  在HOLTEK官网可以找到ESK32-30519的原理图。点击以下链接直接跳转https://www.HOLTEK.com.cn/web/guest/esk32-30519?inheritRedirect=true
3 ESK32-30519文件列表
在网页底部可找到相关的文件下载链接, 例如:“Starter Kit UserManual”及“Starter KitSchematic”。

数码管的使用
1. HOLTEK提供的32位固件库中example下的LEDC的文件夹,可以通过脚本直接生成例程。例程的功能是让数码管循环地从0数到9。例程路径为:
..\example\LEDC\7-SegmentDigitalDisplay\MDK_ARMv5。然后选择HT32F54253的工程。直接烧录即可看到数码管有动作。
图4 数码管演示
2.以下是原理图中的数码管的引脚使用情况:
5 数码管原理图部分
触控按键的使用
1. 触控按键的底层驱动已被制作成软件包的形式,使用者不用关注底层逻辑是如何实现,只要简单地调用提供的接口函数即可查询按键的状态。使用者可从21IC HT32 MCU论坛中的以下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3211190-1-1.html 直接获取资料,并依照“使用说明”文件来搭建触控按键的开发环境,使用说明文件中会有函数的说明。
图6 触控按键文件说明

2.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核心板上的PAD1~PAD6并不是直接对应KEY1~KEY6。查看ESK32-30519的原理图可知,PAD1~PAD6对应的是KEY16/17/22/23/24/25这6个键。
7 触控按键原理图

8 开启触控按键

3. 在触控按键的接口函数中,TKL_Is_KeyPress接口函数是专门用来查询触控按键当前的状态。使用者可以通过这个函数获取按键的状态从而实现触控按键的功能。
9  TKL_Is_KeyPress 说明
4.使用触控按键需要紧贴一块厚度为2mm的亚克力板,这有助于防止使用者触碰到PAD的走线造成触控按键误触发的现象。并且提高触控按键的抗干扰的能力。
10 2mm厚亚克力板
11 贴合的3M双面胶
12 PAD贴合2mm亚克力板

数码管显示触控按键编号
1.将数码管显示的代码移植到触控按键的工程中,将显示的内容修改为记录PADn的值。
图13 代码修改
2.修改数码管的刷新速度,让数码管更快的。
图14 修改数码管刷新频率
3. 將完成功能的代码拷贝一份,重名命名为LEDC+TouchKey
15 重新命名文件
4.最终的效果是:没有按键时,最右边的数码管显示0PAD1~PAD6任意按下一个,就显示对应的数字编号1~6
16 无按键
17 按下PAD6

文章小结
1. 这篇文章用了ESK32-30519的两个功能:LEDC与触控按键。其中LEDC工程可以直接在HOLTEK提供的HT32固件库中找到,触控按键工程则需要使用者根据“触控按键的使用”小节添加到HT32固件库中。最终的例程源码放置于“LEDC+TouchKey”的文件夹中。
LEDC
触控按键
HT32中专门用来控制数码管的外设
holtke的触控按键模块,已专门制作了底层库提供给使用者
文件路径:

..\HT32_STD_5xxxx_FWLib_V1.0.25\example\LEDC\7-SegmentDigitalDisplay\MDK_ARMv5
文件路径:

HT32_STD_5xxxx_FWLib_V1.0.25\example\TouchKey\TouchKey_LIB\MDK_ARMv5

例程源码

2. HT32_STD_5xxxx_FWLib_V1.0.25为固件库的版本。需要注意一点,第一次使用,需要通过脚本生产例程,具体的操作参见“触控按键的使用”小节中提到的《HT32MCU Touch Key软件包使用说明》,即图6中的文件。里面有详细说明如何使用脚本生成工程。

网友A:
这个开发板不错啊!

网友B:
数码管显示时间能修改吗

可以的

网友C:
6个独立触摸按键

网友D(2022-08-08):
很有特色的开发板

网友E(2022-09-07):
楼主:LEDC+TouchKey.rar下载后解压时提示文件已损坏,能否重新上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LEDC+TouchKey.rar下载后解压时提示文件已损坏,能否重新上传

我刚刚下载解压,可正常解开,没任何提示。
要不试试再重新下载一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刚刚下载解压,可正常解开,没任何提示。
要不试试再重新下载一次?

我下载其它文件都正常,唯独这个文件显示如下图

这是我这边的问题还是哪里的问题。呵呵

网友G:
啥时候抽一波试用

网友H(2022-11-04):
数码管显示时间能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