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030的PA13配置成ADC_IN17后的问题

楼主(2022-06-27):
我把STM32G030C8T6的PA13通过STMC32CubeMX配置成ADC1_IN17后,Keil C编译成功后,使用ST-Link下载固件成功,后续再也无法连接上了,出现“no stm32 target found”错误,请问是这个配置引起的吗?改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用烧录软件先擦除再烧录试试。

网友A:
STM32 ST-LINK Utility

网友B:
PA13是SWDIO,你配置成ADC输入的话,SWD接口就不能用了。你可以把boot脚改成SRAM启动,这样应该能连上st-link,然后把FLASH代码擦除就可以了

网友C:
PA13是SWDA引脚,楼主把它配置成ADC1_IN17后,当然无法再下载代码了。
修改代码禁用ADC1_IN17功能,按住开发板的RESET键不放,点击下载后放开,反复几次即可解决。

网友D:
把boot脚改成SRAM启动,这样应该能连上st-link,然后把FLASH代码擦除就可以了

网友E:
会有点不方便,肯定连得上,连接时手动复下位,甚至试几次;
调整下连接时的复位方式,比方 connect under 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