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L073xB datsheet Memory mapping 内容在哪可以知道?

楼主(2022-06-27):
如题,请问各位STM32L073XB Datsheet上写得,Memory mapping 参考“Refer to the product line reference manual for details on the memory mapping as well as the boundary addresses for all peripherals.”
在哪可以找到呢,如有谁看到了 麻烦给个提示

网友A:
STM32L0x3 ARM®32 MCU参考手册里面有啊,参考手册结合数据手册使用

网友B:
你搜索下RM0367于WWW.ST.COM/STM32网站。STM32芯片的数据手册和寄存器参考手册是两个不同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