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07 TIM1 PWM输出占空比不稳定。

楼主(2022-06-27):
使用HAL库,设置频率12.5MHZ,占空比50%。实际输出,大多数为50%,少数为75%左右。库函数编写是会有一个TIM_CtrlPWMOutputs()函数,使能BDTR寄存器MOE位,HAL库是HAL_TIMEx_ConfigBreakDeadTime()函数配置BDTR寄存器AOE位控制MOE位。

网友A:
你中途有修改CCR吗?
实际用户代码是怎样的?

网友B:
会不会是程序哪里需修改了?

是之前的工程改的代码,还是新工程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要检查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