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 HC32F460 Timer6 3相正交编码器如何配置

楼主(2022-06-27):
HC32F460 Timer6 3相正交编码器如何配置

网友A(2022-09-30):
可以使用中断和IO口读取的方式实现编码读取的。

网友B(2022-12-31):
个人认为所谓3相正交是不存在的,一般都是2相正交AB+Z构成3相,也就是实际上正交只有2相,第3相是用来做圈数或“零”相位使用的。
那么一般的ARM32位MCU都有这个AB解码功能。通过中断软件,再添加Z的必要的程序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转速和转向则AB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既然是3相,那么平均的相差是120,这么构成“正交”呢?

网友B(2023-03-14):
曾经做过3相霍尔传感器,有兴趣的可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