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C220V 和 DC220V。

楼主(2022-06-27):
白炽灯接在电压相同的交流电和直流电上,哪个亮?

白炽灯属于纯阻性负载,在电压相同的情况下,应该一样。

楼主:
AC220V 为有效值220V/50HZ的市电。

楼主:
实验得到AC220V更亮一些。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原因?我分析可能是人眼余晖效应的影响。

网友A:
交流220伏的峰值是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验得到AC220V更亮一些。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原因?我分析可能是人眼余晖效应的影响。 ...

双盲测试结论吗?

网友C:
理论上应该相同,实验AC220V更亮?用照度计测试下。

网友D:
消耗的功率一样,亮度也一样

网友E:
还真有可能,以下是我的推断:
因为交流是正弦变化的,所以在大于220V的时间段里,亮度更高,虽然也存在小于220V亮度更低的情况。
但对于人眼来讲,有视觉暂留现象,可能会觉得更亮。
只是觉得更亮,两者消耗的功率是一样的。

网友F:
是不是需要用仪表测试一下,有时候人眼看的并不一定准确的。另外我们说的220V 交流是不是指的有效值220V,其实峰值要到300多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盲测试结论吗?

用肉眼测过了,的确是AC220V亮。照度计要明天才能到货,明天上仪器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真有可能,以下是我的推断:
因为交流是正弦变化的,所以在大于220V的时间段里,亮度更高,虽然也存在小 ...

消耗的能量一样,不代表亮度一样。肉眼实测AC220V亮。等照度计到货后,出测试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肉眼测过了,的确是AC220V亮。照度计要明天才能到货,明天上仪器测试结果。 ...

照度计与人眼特性不一样

从来没用过照度计,大神可否讲解一二。

网友B:
照度计传感器一般是半导体材料制作,与人眼生物特性不可能是一回事。
一般仅做到常规照度条件下的光谱转移特性接近人眼,近似线性测量光的谱加权能量。

人眼的频谱特性,非线性特性,温度特性,时间相应特性,情绪干扰等综合响应特性仪器是没法吻合一致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消耗的能量一样,不代表亮度一样。肉眼实测AC220V亮。等照度计到货后,出测试数据。 ...

“消耗的能量一样,不代表亮度一样”?
那你要推翻物理定律了。

其实关键问题是,你如何推出的消耗的能量一样。
前面你说的220V市电,这个就是主要问题,实际上市电的电压不是理想的220V,
你从头到尾也没交代过到底是多少电压。
市电在200V-240V范围内都算正常,正好等于220V的情况还真是很少见。
为了补偿线路损失,变压器输出电压在230多,绝大多数情况用电端电压在220V以上,接近225V。

网友G:
另外,你的直流220V是从哪里得到的?
带了负载之后,路端电压不下降?

网友H:
直流电更亮啊

网友I:
这种问题,只能仪器测试数据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你的直流220V是从哪里得到的?
带了负载之后,路端电压不下降?

可控硅变压,整流滤波。

楼主:
用最后的数据来判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问题,只能仪器测试数据说明问题。

是的。 今天晚上给出数据。

网友J:
AC220V的交流白炽灯,峰值相当于是310V左右,AC220V是有效值,而灯泡是阻性负载,理论上消耗的功率是基本一致的,至于亮度确实没关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消耗的能量一样,不代表亮度一样”?
那你要推翻物理定律了。

1.一切以照度计的测量为准。
2.一上来就弄一顶推翻物理定律的大帽子,我可不敢当。
3.我做过实验,我和同事都观察到这个现象。所以发出帖子,请大家集思广益。
4.至于所有的测量,为了准确,我用的示波器+ 高压探头测量。AC220V其实是227V(RSM)。直流电,我也调到了227V。

网友K:
交流下白炽灯是闪烁的,最高亮度显然高于直流,但也同时存在最低亮度低于直流的情况。至于主观观感,这个不好说,你要做实验也必须采用双盲测试,且针对不同功率的白炽灯进行测试。测试前,必须精确的调定交直流电压的有效值足够一致且稳定。至于拿照度仪去测,必须以平均照度指标来比较,不能瞬间采样或峰值采样,那没有意义。理论上,平均照度当然是相同的,不同反而该去查查照度计。

@wanwenhao1 :热惯性(非热惰性)确实有,相当于一个积分环节,但依然不能恒定亮度,这个用高速摄影机拍摄可以清晰的看到亮度的变化。毕竟,50Hz的频率不够高,不足以利用热惯性平滑亮度,但对人眼却足够了,人眼因视觉残留无法感知亮度的变化。
白炽灯具有很大的热惰性,50Hz的交流电,热惯性应该来不及反应,不像荧光灯、LED灯那样会有闪烁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交流下白炽灯是闪烁的,最高亮度显然高于直流,但也同时存在最低亮度低于直流的情况。至于主观观感,这个不 ...

行,我在准备集中不同瓦数的白炽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交流下白炽灯是闪烁的,最高亮度显然高于直流,但也同时存在最低亮度低于直流的情况。至于主观观感,这个不 ...

我们这里市电稳定,莫过于凌晨3点左右。 最不稳是上午8-10点。

@chunyang :明白,为了保证电压的准确性,用示波器来测量。
@chunyang :感觉,这个实验做出了,没5K的RMB拿不下来。。
@chunyang :昨天买了一个稳压器。
这个需要你用交流稳压电源,可不仅仅是交流的稳定,更要求其有效值与直流电源足够精确的相等,否则测试无意义。

网友L:
最好先理理,什么叫亮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好先理理,什么叫亮

照度计的数大就叫亮。 感觉大家伙一步一步把我往坑里带。

网友K:
忽然想到了白炽灯交流供电可能感觉更亮的理论解释,确实存在这种可能,但依然需要严格的大样本双盲测试来证实。
相关理论是物体的热辐射规律即黑体辐射定律——温度越高的物体发出的热辐射中波长较短的成分占比越大,直观就是随着温度的升高,热物体的颜色由红变白再变蓝,恒星的光谱序也如此。温度最高的是蓝巨星,温度最低的是红矮星,OBAFGKM光谱序即为由蓝变红,O型恒星的温度最高,M型恒星的温度最低。
同样有效值的交流电峰值电压更高,因频率只有50Hz/60Hz,故白炽灯的灯丝会有温度波动,峰值电压过顶的一个区间内,灯丝的温度达到峰值,显然这时灯丝的温度会比直流供电下更高。根据黑体辐射定律,此时灯丝的辐射频谱中短波长成分会多于直流供电,给人的观感是交流供电下白炽灯的色温在发生周期性变化,变化频率为100Hz(50Hz交流供电时)。这里不排除一个可能,某些人对于较短波长的光较为敏感,会感到更亮,这虽是一种错觉,但确实可能存在这种观感。

网友K:
由此还能得出一个推论,比较一盏100W的白炽灯和十盏10W的白炽灯亮度,因100W灯的灯丝温度更高,会直观感觉100W灯更亮。是否如此,需要实验证实。我倒是可以给出严谨的实验方法和步骤,这个课题深究一下,很可能是Ig诺贝尔奖或菠萝科学奖的有力竞争项目。当然,这需要进行系统的实验并写成规范的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由此还能得出一个推论,比较一盏100W的白炽灯和十盏10W的白炽灯亮度,因100W灯的灯丝温度更高,会直观感觉1 ...

我打算这样做。  分4个电压档。 AC/DC 24比较。  AC/DC 48V比较  ,AC/DC  110V 比较。 AC/DC 220V  比较。
同一个的灯泡,同一个位置。按照楼主的分析,为了防止个人对某种波长的光敏感,我还需要一个光谱分析仪,是这样不?感觉坑越挖越大。

分压测试意义不大,电压越低恐怕越难分辨。光谱分析仪也不必,因为精度不够,这里需要使用的是物理实验室设备而非电子设备。

网友M:
测试一下设计消耗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