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官网下载的例程,下载到自己的板子上,没反应。-done

楼主(2022-06-27):
官网下载的例程,下载到自己的板子上,想换个架构,之前跑系统这个板子没问题,现在用官网最新的例程下载到板子上,板子没反应,板子上主芯片用的是AT32F403ARCT7,在KEIL5上更改魔术棒里面的设备、头文件都改为AT32F403ARCT7,在程序的conf.h中将8M晶振,改为24M晶振,然后通过ISP方式将Hex文件下载到板子上,再上电板子没有反应。随后用GPIO的例程,更改IO高低输出,也没反应,随后又试了几个例程都是没反应,自己能确定板子没问题,是哪里的问题呢?求解

网友A:
官方的例程是基于8M 外部晶振配置的,要改为改为24M晶振的话,请先使用时钟配置工具重新生成时钟配置代码。链接如下: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 ... uration_V3.0.00.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例程是基于8M 外部晶振配置的,要改为改为24M晶振的话,请先使用时钟配置工具重新生成时钟配置代码。 ...

我在conf.h中将8000000,更改为24000000了,是不是也可以呢?

网友A(点评):
还有PLL配置,只修改你说的那点当然不可以。请使用我发的工具自动生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例程是基于8M 外部晶振配置的,要改为改为24M晶振的话,请先使用时钟配置工具重新生成时钟配置代码。 ...

可以了,问题已经解决,看来只改conf.h的宏定义不可以。

网友B:
还得确认一下硬件连接和软件是否匹配啊

网友C:
是不是没有配置成功呢

网友D:
使用什么下载的?

网友E:
测量晶振是否起振呢?

网友F:
软件的问题一般没有,都是硬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