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12Bit 四通道具有掉电模式的数模转换器

楼主(2022-06-27):
产品规格书:
产品简述
MS5614/5614T 是一款 12bit 四通道输出的电压型 DAC,接口 采用四线串口模式,可以兼容 TMS320、SPI、QSPI 和 Microwire 串口。MS5614/5614T 控制数据有 16bit,包括 DAC 地址,控制字 节,和 12bitDAC 数据,电源范围是 2.7V 到 5.5V。电阻串输出接 到一个 AB 类输出轨到轨 buffer,其增益是 6dB 放大输出,输出 bufffer 提高了稳定性且降低了建立时间。MS5614/5614T 具有掉 电模式,可以优化工作时的功耗。 MS5614 是 SOP16 封装,MS5614T 是TSSOP16 封装。
主要特点
 12bit 精度
 可编程建立时间 3us 或 9us
 兼容 TMS320,SPI,QSPI,Microwire 接口
 内部上电复位
 低功耗,5V 时 8mW,3V 时 3.6mW
 集成 REF 缓冲器
 输出范围是 2 倍的基准电压
 软件、硬件 Power down
 电源电压:2.7V5.5V
应用
 数字伺服系统控制
 数字补偿和增益调节
 工业过程控制
 机械和移动控制设备
 大容量存储设备

MS5614内部框图如下:

功能描述
1、总体功能
    MS5614/5614T 是一个 12bit 单电源的数模转换器,其架构采用电阻阵列结构,集成了串行接口、 速率和关断逻辑控制、基准输入缓冲器、电阻串和输出轨到轨放大器。
2、电源供电旁路和地管理
    为了提高系统性能,PCB 设计时应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别接不同的地连接层,两个地板面应在系统 的低阻抗节点处连接在一起。最好将 DAC 的 AGND 连到系统的模拟地,以确保模拟地电流能够很好的 管理,且模拟地连接线的的压降可忽略。
    芯片电源和地之间应接 0.1uF 的陶瓷去耦电容,且安装在离芯片尽可能近的地方。使用磁环可进 一步将系统的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