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流检测几种方式

楼主(2022-06-27):
电流检测几种方式

1.DC直流检测通常是用一个精密电阻串联在被检测的回路中,MCU通过检测这个采样电阻的压降,从而检测到电流

2.AC电流检测通常会采用互感器,常在电表、智能断路器、智能工控等产品中看到,不过体积比较大,在便携式产品或者DC产品中,互感器方式不可行

3.霍尔效应的线性电流传感器,代表芯片有ACS712这种价格较贵,这种芯片有一组输入端,将输入端串联到被检测回路中,就可以输出一个信号给到MCU做判断,输出信号的幅度值对应一个电流值

4.单电源供电的电路,很多设计者会采用运放+采样电阻的方式,也是有一个采样电阻串联到被检测回路中,运放结成差分放大的形式,将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做一个差分放大,放大到MCU采样合适的电压值,电压值对应一个电流值

5.用电量计芯片的形式,通过时间、电量,可以换算出电流值(不常用)

6.用漏电流传感器检测芯片?可以实现100mA以内的电流检测?

7.有人推荐用闭环传感器,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十个什么器件

问题:

1.如果AC电流采样,用互感器的方式也可以用霍尔电流传感器的方式,这两种方式有哪些优缺点?

2.差分运放采集电流值,需要重点考虑哪些因素

3.差分放大+采样电阻、单个采样电阻、霍尔电流传感器这三个采集电流方式优缺点

能介绍一下变频器所用电流互感器线路的资料吗?

网友A:
感谢楼主的资料分享。

网友B:
7.有人推荐用闭环传感器,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十个什么器件.

磁通门传感器?

网友C:
感谢分享,是否可以说出每种的优缺点。

网友D:
最可靠的还是欧姆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7.有人推荐用闭环传感器,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十个什么器件.

磁通门传感器? ...

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是否可以说出每种的优缺点。

我就是不懂才来这里啊  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资料分享。

我 自己没搞懂  哈哈

都一个样,越是不会还越想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