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有个尖刺,是否能够消除

楼主(2022-06-27):
IO翻转,为什么会出现尖刺?
这个该如何消除

网友A:
加个电容能好点吗

网友B:
加一个跟随器试试

网友C:
加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D:
这个频率还可以

网友E:
这种尖刺 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F:
需要计算一下电容的值

网友G:
什么信号,连接的什么器件,?

网友H(2022-09-10):
加个 电容试试

网友I:
加个RC滤波试试

网友J:
噪声,看下你的电路。

网友:
当电感量和输出电流不匹配的时候,会造成较大的纹波。

网友K:
采用多级滤波。

网友L:
可以在后面加一个比较器或者是触发器

网友M:
在芯片外部加电容。

网友N:
加大输出高频滤波器,可以抑制输出高频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