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是否有lin通信的例程

楼主(2022-06-27):
我打开7801x的例程,结果是这样的~~

网友A:
7801是UART_LIN,在UART模块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1是UART_LIN,在UART模块里面

是每个串口,都可以接lin芯片么

网友B:
什么时候兴起的通讯方式啊

网友C:
UART_LIN究竟偏向哪边呢

网友D:
串口和lin是完全不同的吧

网友E:
官方也不公布例程吗

网友F:
这颗芯片里边二者是引脚复用的吗?

网友G:
目前这种例程还是比价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每个串口,都可以接lin芯片么

只有UART0、UART1支持LIN功能,参考手册中有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