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C6PA下载程序出现flash download faild如何解决?

楼主(2022-06-28):
HC32L110C6PA使用keil+jlink下载程序时出现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按照网上的教程添加了FLM文件,还是出现同样的错误。这个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下载的时候会出现很多错误:Contents mismatch at: 00001E2BH  (Flash=80H  Required=00H) !
求大佬指教

网友A:
Vcap脚不能接电源,只能接电容到地,你肯定是Vcap脚接了电源

楼主:
确实如此,感谢楼上大佬~~膜拜!!

网友B:
设置的型号匹配吗

网友C:
总感觉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D:
是否需要升级软件

网友E:
Vcap脚是不能接电源的

网友F:
其实就是没有识别芯片

网友G:
看一下配置的图片

网友H:
下载失败有很多原因的,接线问题,工具问题,配置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