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d和st单片机驱动mos管的问题

楼主:
有2个板子,PCB一模一样,唯一区别是单片机分别用stm32f103和gd32f103单片机,用单片机的IO控制一个P-mos管开断,控制电源使用,
发现st单片机工作正常,gd的单片机打开mos管后,程序容易跑飞。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点评):
去油香收

网友A(点评):
你的油香退信了,晕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abc1085@163.com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去油香收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前辈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检查MCU_IO端在0,1两种状态下的电压,比较ST与GD机型下的差异.查资料找出差异原因.

网友C(2022-06-29):
大概率是3.3V电源不够强、Ex_Power端有较大电容(电容量与3.3V端的可比)造成的,
可在MOS管的G、D端接一个10nF~100nF的电容试试,注意不要把这个电容接到G、S。
也可以加大3.3V端电容,减小Ex_Power端电容。
还有可能是PCB布线问题。

不同的芯片存在指标上的差异,但显然还不是“芯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3.3V电源不够强、Ex_Power端有较大电容(电容量与3.3V端的可比)造成的,
可在MOS管的G、D端接一个 ...

的确是,expower有个100uf电容。
用示波器看了下,因为打开mos后,造成单片机电源波动,刚好gd比st工作电压要低,所以引起了单片机复位。

网友D:
基本是MOSFET后有大电容,甚至比前面的电容大,电容充电电压不能突变,所以瞬间拉低了前面的电压,特别是用低ESR的电容时。如果用SOT23封装的MOSFET,后面的大电容会有引起MOSFET过流烧坏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3.3V电源不够强、Ex_Power端有较大电容(电容量与3.3V端的可比)造成的,
可在MOS管的G、D端接一个 ...

方法有效,试了47nf或者100nf,电源电压基本稳定在3.1-3.2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