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国产MCU之光 第14期 15位工程师全面评测凌鸥LKS32MC081开发板

楼主(2022-06-28):
*阅读说明:详细评测过程、源码、资料等请戳原链接查看

  • 评测1:

由于该开发板是一款面向电机控制的板子,在直接使用扩展引脚的情况下,可控自由使用的引脚并不太多。为此,为它配置一个以串行模式工作的数码管模块是比较适于在工控环境下使用的。

要掌握其串口通信,我们可以从相应的例程来进行学习。就例程3种使用方式,即DMA方式、单线方式及双线方式,在双线方式,则方便给出了UART0和UART1的通讯程序。

1.电源
2. 驱动电路
3.母线电压采样
4.短路保护
5.霍尔电路
6. 反电动势检测
7.相线电流采样
8.模拟信号输入

相较于串行数码管模块的驱动,I2C接口的OLED屏其使用的引脚更少,显示的信息则更丰富,其显示效果如图1所示。

  • 评测2:
缘起
拆箱初体验
资料整理及初步查阅
从点灯工程开始
再来看 MCPWM 和 ADC 例程

1、准备工作
准备拿 LKS32MC081 + 3P3N MVPOWER board (板子上的丝印貌似有问题 “LKS_EVB_MVPOWPER”)来转动我的 BLDC 马达
2、为了转动起电机我做了哪些事儿
3、转完电机后有些话想问

  • 评测3:
获得LKS32MC081开发板测评资格,既然带功率板可驱动低压电机,那咱就不整那些普通的MCU测评,直接来测试电机驱动性能。

  • 评测4:
1、下载资料
2、软件

了解开发板硬件和例程后,来学习和测试下板卡滴答定时器,使用滴答定时器来做延时程序,通过LED指示灯来看运行情况。
1、硬件电路
2、程序部分
3、程序运行

移植rt-thread nano系统到开发板。
1、配置rt-thread nano
2、修改代码
3、在rt-thread nano 上添加控制台
4、创建任务
5、程序运行

  • 评测5:
本文将介绍基于LKS08系列MCU从搭建开发环境、创建新工程、编写工程代码这几步来讲解,在实操过程中将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注意事项,给大家分享一下:
1.准备工作
2.安装芯片PACK支持包
3.创建基础工程
4.编写工程代码:LED、KEY、基于UART0移植的Letter-shell
5.下载运行演示

搭建环境
官方例程
SEGGER J-Scope监测数据
电机转动视频
测试运行、问题反馈
正常启动监测数据波形
正常运行监测数据波形
启动异常监测数据波形
附件

  • 评测6:
1、概述
2、编译环境的建立
3、仿真环境的建立
4、实际测试
5、经验总结
6、软件源码

基于开发环境搭建的平台,继续进行MC081芯片外设的评测。
1、硬件资源分配
2、外设驱动测试
3、测试源码

  • 评测7:
通过点灯程序测试一下软硬件开发环境

  • 评测8:

  • 评测9:

测试工程中,利用HALL相关的库函数,完成以下功能:
1、对HALL输入信号滤波,消除毛刺的影响。
2、当监测到HALL输入有变化时,记录当前的定时器值,并产生中断。
3、当HALL信号长时间不发生变化,导致计数器计数溢出,产生溢出中断。

  • 评测10:

  • 评测11:
1、关于开发工具
2、开发板
3、开发环境搭建
4、例程运行与试跑

  • 评测12:
把基本的外设调试完成了做了一个测试程序,目前测试程序包括LED、KEY、UART、ADC四部分。

  • 评测13:
安全调试
电机极对数测量
仿真观测电机状态
电机ADC工作不正常
电机闭环运行不正弦

  • 评测14:
我想试一试片内DAC,很多单片机都有ADC模块,但是很少有DAC模块的,正好借着这个机会使用LKS32MC081单片机的片内DAC生成正弦波。

  • 评测15:

  • 资料合集
LKS32MC08x 系列资料综合包,十大分类汇总整理

  • 关于LKS08系列
LKS08系列MCU是凌鸥创芯针对电机驱动市场,推出的高性能电机运动控制系列芯片。集成仪表级全差分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差分ADC,不需要电压偏置就可以处理正负信号;集成同步双采样3Msps 12BIT高速ADC,集成全温度范围千分之五电压基准源;集成96MHz 32BIT MCU+DSP,自主指令集DSP可作为异构独立核心运行程序,三角函数运算、开方运算100ns内完成;

工作温度范围-40~105℃。内部RC全温度范围时钟偏差±1%以内。芯片引脚通过6KV人体模型引脚接触放电,通过15KV非触式空气静电放电测试。

集成度高、节约BOM成本,丰富的模拟运放和比较器资源,可满足单电阻/双电阻/三电阻电流采样拓扑架构的不同需求;内部集成高压钳位网络,允许高压共模信号直接输入,轻松实现MOSFET内阻直接电流采样,节省 了昂贵的电流采样电阻并降低了系统功耗。

MCU板:
1.96MHZ主频、64KBFLASH、8KB RAM、
2.工作电压:2.2-5.5V、
3.8路MCPWM输出、
4.12路外部ADC输入通道、
5.12位的DAC、
6.4组OPA、
7.内置1路SPI通讯模块、1路IIC通讯模块、2路UART通讯模块、3路Hal信号输入、
8.温度范围:-40~105℃。。
功率底板:适用于 LKS32MC081 、 LKS32MC082 、 LKS32MC083 、 LKS32MC087 、 LKS32MC088、 LKS32MC089 、 LKS32MC080 芯 片 的 低 压 中 小功 率 EVB 板 。
该功率底板为 DC20~60V 输入,在 DC60V 时功率在 200W 以下。根据不同应用可实现无感方波、有感或无感 FOC 控制控制。支持按键启停和模拟电位器调速,串口通讯等功能。

网友A:
写的不错,多写点这样的文章,也好让更多的人学习,谢谢!点赞

网友B:
点赞点赞,感谢汇总,一篇文章可以看到这么多测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