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马达调速

楼主(2022-06-28):
实现控制马达,一档 4.7V,二档 5.6V,三档 6.5V 。
我开始的想法,调节单片机pwm占空比得到电压,不知道对不对。具体的仍然没有头绪,希望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对 just do it

网友B:
什么马达,需要这3三种电压来控制?你是想控制电机的转速吧?控制转速就像你说的那样,通过控制PWM控制开关管的导通,来实现转速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马达,需要这3三种电压来控制?你是想控制电机的转速吧?控制转速就像你说的那样,通过控制PWM控制开关 ...

只能通过单片机编程实现?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C:
555不是经典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能通过单片机编程实现?有其他方法吗

不想编程那就直接用变频器,就是成本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通过单片机编程实现?有其他方法吗

如果不想自己动手开发,那就买个现成的控制器吧,网上多得是,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想自己动手开发,那就买个现成的控制器吧,网上多得是,还便宜。 ...

大佬说具体点,是变频器吗

网友E:
PWM调速并不是得到什么的电压,倒可以说是等效电压,但也不会把等效电压参数作为调速的标的,转速对应的是PWM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