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模块介绍之六轴陀螺仪MPU6050篇(STM32基本使用

楼主(2022-06-28):
已经有很多大佬介绍过了MPU6050的协议、数据处理方式、滤波算法,所以这部分就不再复述了,本篇主要是针对看不懂长篇大论的小白的简易上手的方法。
首先呢还是得简单介绍下什么是陀螺仪:

MPU-60X0是世界上第一款集成 6 轴MotionTracking设备。

楼主:
它集成了3轴MEMS陀螺仪,3轴MEMS加速度计,以及一个可扩展的数字运动处理器 DMP( DigitalMotion Processor),可用I2C接口连接一个第三方的数字传感器,比如磁力计。

楼主:
么本篇文章呢,主要介绍通过复制粘贴的代码可以实现对当前角度的读取(软件IIC),检测三轴方向上的角度,假如该陀螺仪平放在水平面上,从侧面看为一个线段,现取一个顶点(圆点),让另一边绕该点旋转,形成一个角度的示意图,如下图,这样便呈现了一个角度,我们的单片机通过协议和处理方法,将这个角度读取出来(-90-90°),当换一个平面时,相同的绕圆点旋转便可以出现Y轴,

楼主:
当如果我们想读取Z轴时(不常用),选择的方式是以该平面的中心为圆点进行旋转,可以得到一个角度值,该值通过本篇方法处理后有一定的偏差,常用的为X和Y轴

楼主:
上面简单介绍了X、Y、Z轴读取后的数据分别代码什么内容,下面来讲解针对STM32平台的代码移植过程,本篇使用的方式为软件IIC(通过IO的读和写来实现数据读取,方便移植)

楼主:
首先我们打开该工程的OLED_I2C.H文件(本文最下面附链,以STM32F1为例)

楼主:
#define OLED_I2C                          I2C1
#define OLED_I2C_CLK                      RCC_APB1Periph_I2C1
#define OLED_I2C_CLK_INIT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OLED_I2C_SCL_PIN                  GPIO_Pin_6
#define OLED_I2C_SCL_GPIO_PORT            GPIOB
#define OLED_I2C_SCL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B
#define OLED_I2C_SCL_SOURCE               GPIO_PinSource6
#define OLED_I2C_SCL_AF                   GPIO_AF_I2C1

#define OLED_I2C_SDA_PIN                  GPIO_Pin_7
#define OLED_I2C_SDA_GPIO_PORT            GPIOB
#define OLED_I2C_SDA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B
#define OLED_I2C_SDA_SOURCE               GPIO_PinSource7
#define OLED_I2C_SDA_AF                   GPIO_AF_I2C1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I2C_WriteBy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a);
void WriteCmd(unsigned char I2C_Command);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I2C_Data);

void OLED_Init(void);
void OLED_Set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fill_Data);
void OLED_CLS(void);
void OLED_ON(void);
void OLED_OFF(void);
void OLED_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char TextSize);
void OLED_ShowCN(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N);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楼主:
该头文件部分对使用到的引脚进行了声明,例如该工程中使用到的SCL引脚为PB6,SDA引脚为PB7,同时我们看一下OLED_I2C.C中是如何使用这些内容的

楼主: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OLED_I2C_CLK_INIT(OLED_I2C_CLK,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OLED_I2C_SCL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 开漏输出
    GPIO_Init(OLED_I2C_SC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OLED_I2C_SDA_PIN;
    GPIO_Init(OLED_I2C_SDA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高电平数据稳定,低电平数据变化 SCL 时钟线的占空比 */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OLED_ADDRESS;//OLED的I2C地址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的寻址模式 */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I2C_Speed;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 I2C1 初始化 */
        I2C_Cmd(I2C1, ENABLE);               /* 使能 I2C1 */

}

楼主:
发现在该C文件中使用到初始化的部分都是通过#define的值进行调用的,所以!! 在本工程中只需要改动OLED_I2C.H种的内容就可以完全实现移植,兼容任何STM32的标准库

楼主:
说完了移植代码,下面看一下如何获取数据:

首先在main()函数里面需要有两个初始化,
//I2C初始化
i2c_GPIO_Config();
//MPU6050初始化
MPU6050_Init();
while(MPU6050ReadID() == 0);

楼主:
通过这两个初始化和再次校验,MPU6050的初始化就成功了,现在我们进入数据读取环节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读取MPU6050的加速度数据
  * @param
  * @retval
  */
void MPU6050ReadAcc(short *accData)
{
    u8 buf[6];
    MPU6050_ReadData(MPU6050_ACC_OUT, buf, 6);
    accData[0] = (buf[0] << 8) | buf[1];
    accData[1] = (buf[2] << 8) | buf[3];
    accData[2] = (buf[4] << 8) | buf[5];
}

/**
  * @brief   读取MPU6050的角加速度数据
  * @param
  * @retval
  */
void MPU6050ReadGyro(short *gyroData)
{
    u8 buf[6];
    MPU6050_ReadData(MPU6050_GYRO_OUT,buf,6);
    gyroData[0] = (buf[0] << 8) | buf[1];
    gyroData[1] = (buf[2] << 8) | buf[3];
    gyroData[2] = (buf[4] << 8) | buf[5];
}

/**
  * @brief   读取MPU6050的原始温度数据
  * @param
  * @retval
  */
void MPU6050ReadTemp(short *tempData)
{
        u8 buf[2];
    MPU6050_ReadData(MPU6050_RA_TEMP_OUT_H,buf,2);     //读取温度值
    *tempData = (buf[0] << 8) | buf[1];
}

楼主:
所有的读取数据都是通过这三个函数实现的,经过上面的初始化后可以直接在主函数中进行使用,我们这里用到的主要是MPU6050ReadGyro()函数,函数内封装有数据转换,可以直接得到角度值,此时我们先新建一个变量

  1. short Gyro[3];

楼主:
新建一个成员为3的数组,方便一次性获取X、Y、Z轴的数据,使用方式为:

楼主:
MPU6050ReadGyro(Gyro);
JD1[0]=abs(Gyro[0])/100+'0';
JD1[1]=abs(Gyro[0])/10%10+'0';
JD1[2]=abs(Gyro[0])%10+'0';

楼主:
该语句是将X轴的角度数据转换为字符串数据,方便新手下面通过串口输出数值进行转换

因为本人身边现在没有MPU6050,所以串口助手生成数据这一部分就不再演示了

楼主:
工程文件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uZSUbHr9ZiVQGdiI5_umw 提取码: 05lh

网友A(2022-10-05):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B: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A(2023-04-01):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C: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B: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D: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E: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F: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F: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G: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H: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G: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