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半孔

楼主(2022-06-28):
模块厂家做的PCB半孔从什么厂家做的,一个模块几十块,嘉立创PCB半孔加工费要加200多,成本太高了

网友A:
什么半孔?有图片没有,发来看看。你是不是指的邮票孔啊?

网友B:
半孔工艺本身在罗边时就需要特殊处理,如果你想要低价,可以备注按正常罗边工艺做,但是会有可能孔内铜屑,掉铜皮,短路等可能性。总的来说,这个价格还算可以。

网友C:
嘉立创应该是比较便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