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驱动DHT11温湿度显示

楼主(2022-06-28):
如果想更换引脚,直接在dht11.h中修改
#define DHT11_RCC                      RCM_APB2_PERIPH_GPIOB
#define DHT11_PORT                    GPIOB
#define DHT11_IO                        GPIO_PIN_9

网友A:
性能很给力呢。

网友B:
可以定时器延时吗

可以~

网友C:
是彩色屏幕吗

网友D:
这个屏幕怎么样

网友E:
sht11的精度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F:
读不出数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好久没有使用过模块了

网友H:
dht11的延时怎么确定呢

网友E:
输入和输出如何切换呢?

网友I:
这个精度怎么样

网友(2022-08-09):
看来移植很容易啊。

网友J:
这个做的很给力,用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事情。

网友K:
这个完全可以用在工控产品中。

网友L:
dht11变化的速度太慢了。

网友M:
选用iic的温湿度传感器吧。

网友N:
DHT11温湿度非常的不错。

网友O:
这个延时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P:
dht11与ds18b20哪个测温度更精确

网友Q:
湿度显示大于80,怎么处理啊?

网友R:
dht11温湿度传感器测出的数值忽高忽低

网友S:
延时如何确定的呢?

网友T:
dht11如何实现测试湿度

网友U:
这实现很秀嘛

网友V(2022-10-04):
精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