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华大HC32L13x 串口波特率设置为115200打印乱码问题

楼主(2022-06-28):
问题描述
华大低功耗MCU HC32L13x在设置串口波特率为115200时,串口打印乱码,而设置9600串口打印ok。官方例程也是9600bps,然而平常串口打印习惯性还是配置为115200-8-N-1(8bit数据位,无校验位,1停止位)

标准的115200bps的最小脉宽应该为8.68us,标准的9600bps的最小脉宽应该为104.17us

楼主:
现象分析
配置115200打印乱码而不是没有打印说明有数据出来,但是不满足要求,软件在串口输出字符“123”,用逻辑分析仪抓取的乱码波形,关键,可以看到最小脉宽是7.99us,远小于8.68us,误差率7.95%

楼主:
对比9600抓取的可以正常打印的波形,最小脉宽103.83us,误差率不到0.33%

楼主:
如此对比,发现实测的115200bps和实际配置的差别太远

在HC32L13x用户手册上看到了相关说明,在PCLK=4MHz的条件下说明了各波特率的误差情况(注:PCLK字面意思也就是外设时钟)

楼主:
另外PCLK=24MHz条件下对各波特率误差就相对友好,居然还有0误差的。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当前工程配置的PCLK为多少呢,虽然根据表格明显应该是4MHz,查看时钟结构图如下

楼主:
关注SYSCTRL0寄存器即可,BIT7:5是选择SystemCLK哪个时钟源,BIT10:8选择SystemCLK到HCLK的分频值,BIT12:11选择HCLK到PCLK的分频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当前工程配置的PCLK为多少呢,虽然根据表格明显应该是4MHz,查看时钟结构图如下 ...

MCU 上电后默认的时钟是4M,如果要设置其他时钟频率以匹配115200波特率,需要参考Sysctrl样例

楼主:
进入Keil仿真,查看SYSCTRL寄存器组,其中SYSCTRL0为0x0000 0001 ,解释为选择内部高速时钟,SystemCLK到HCLK不分频,HCLK到PCLK也不分频,也就是PCLK = RCH。

楼主:
问题是RCH标称为4M-24M,RCH具体为多少呢,事实上RCH最多为24M也就决定了PCLK最多为24M,(也可选择PLL,可以把RCH倍频上去到48MHz,这样PCLK也可以得到48MHz)

楼主:
调试-改SystemCLK为RCH 24M
查看main入口前的SystemInit函数
void SystemInit(void)
{
    M0P_SYSCTRL->RCL_CR_f.TRIM = (*((volatile uint16_t*) (0x00100C22ul)));
    M0P_SYSCTRL->RCH_CR_f.TRIM = (*((volatile uint16_t*) (0x00100C08ul)));
    SystemCoreClockUpdate();
        _HidePinInit();
}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4000000;

//add clock source.
void SystemCoreClockUpdate (void) // Upda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
    SystemCoreClock = Sysctrl_GetHClkFreq();
}

楼主:
结合下图解释选择的正是4M,要改为24M,直接替换地址

楼主:
改后,跟踪SystemCoreClock的值由4M变为了24M,该值也就是HCLK,也就是PCLK(没有分频)

楼主:
  1. M0P_SYSCTRL->RCH_CR_f.TRIM = (*((volatile uint16_t*) (0x00100C00ul)));

楼主:
验证
串口部分确认配置为115200-8-N-1
//串口模块配置
void App_UartCfg(void)
{
    stc_uart_cfg_t  stcCfg;
    stc_uart_baud_t stcBaud;

    DDL_ZERO_STRUCT(stcCfg);
    DDL_ZERO_STRUCT(stcBaud);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Uart0,TRUE); ///<使能UART0外设时钟门控开关
    ///<UART Init
    stcCfg.enRunMode        = UartMskMode1;                 ///<模式1
    stcCfg.enStopBit        = UartMsk1bit;                  ///<1bit停止位
    stcCfg.enMmdorCk =      UartMskDataOrAddr;                     //无校验
    stcCfg.stcBaud.u32Baud  = 115200;                         ///<波特率115200
    stcCfg.stcBaud.enClkDiv = UartMsk8Or16Div;              ///<通道采样分频配置
    stcCfg.stcBaud.u32Pclk  = Sysctrl_GetPClkFreq();        ///</<获得外设时钟(PCLK)频率值
    Uart_Init(M0P_UART0, &stcCfg);                          ///<串口初始化

    ///<UART中断使能
    Uart_ClrStatus(M0P_UART0,UartRC);    //清接收请求
    Uart_ClrStatus(M0P_UART0,UartTC);    //清发送请求
    Uart_EnableIrq(M0P_UART0,UartRxIrq);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art_EnableIrq(M0P_UART0,UartTxIrq); //使能串口发送中断
    //EnableNvic(UART0_IRQn, IrqLevel3, TRUE);              ///<系统中断使能
}

楼主:
再次抓取波形,123轻松识别,脉宽8.65us,误差不到0.35%,验证ok

楼主:
总结
HC32L13x 串口例程PCLK给的是4MHz,默认串口波特率也是9600,要正常使用115200bps通信,需调高PCLK的值。

也许这就是低功耗MCU吧,时钟跑这么低,PLL也不用。

网友B:
void Sys_Clk(void)
{
    stc_gpio_config_t        stcGpioCfg;
    stc_sysctrl_clk_config_t stcCfg;
    stc_sysctrl_pll_config_t stcPLLCfg;

    DDL_ZERO_STRUCT(stcCfg);
    DDL_ZERO_STRUCT(stcPLLCfg);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 开启FLASH外设时钟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Flash, TRUE);

    ///< 因将要倍频的PLL作为系统时钟HCLK会达到48MHz:所以此处预先设置FLASH 读等待周期为1 cycle(默认值为0 cycle)
    Flash_WaitCycle(FlashWaitCycle2);

    ///< 时钟初始化前,优先设置要使用的时钟源:此处配置PLL
    Sysctrl_SetRCHTrim(SysctrlRchFreq4MHz);             //PLL使用RCH作为时钟源,因此需要先设置RCH

    stcPLLCfg.enInFreq    = SysctrlPllInFreq4_6MHz;     //RCH 4MHz
    stcPLLCfg.enOutFreq   = SysctrlPllOutFreq36_48MHz;  //PLL 输出48MHz
    stcPLLCfg.enPllClkSrc = SysctrlPllRch;              //输入时钟源选择RCH
    stcPLLCfg.enPllMul    = SysctrlPllMul12;            //4MHz x 12 = 48MHz
    Sysctrl_SetPLLFreq(&stcPLLCfg);

    stcCfg.enClkSrc  = SysctrlClkPLL;
    stcCfg.enHClkDiv = SysctrlHclkDiv1;
    stcCfg.enPClkDiv = SysctrlPclkDiv1;
    ///< 系统时钟初始化
    Sysctrl_ClkInit(&stcCfg);
}
115200波特率理论上,系统时钟需要比115200速率要大,比如16M,24M,32M,48M等等。我这个配置是内部4M倍频到48M。可以直接使用。若不需要校验,请使用MODE1模式。 小华半导体代理:13168079092

网友C:
直接加载24M频率,真是大胆啊,玩玩可以,批量的时候有你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的。

为什么啊

网友D:
关注,这个在4M的时候不能配置波特率生成器寄存器吗,可以降低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