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考古级运放LM1875T怎么玩才好玩?

楼主(2022-06-28):
板子都是在JLC免费打的,所以没多少成本,这是之前的版本,电源整流滤波分开做的,感兴趣的看之前这个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3231164-1-1.html
由于多位大佬参与讨论,并提出了疑问和整改建议,又重新打了一个版本。
改进事项:将整流电滤波电路与前级、后级集成到通一块板子上;将前级输出与后级输入隔开,可以自由组合、调音模块接入方法。

失误之处:没舍得花钱定制一块大的散热片,从某创买的最大的散热片都不够大,用的是60*11*20,发现很烫啊,这个LM1875T的发热功耗在6W左右。确实挺烫手。

补救措施:准备增加一个CPU风扇给电路散热。
板子已经预留了直流输出接口

后面准备做个外壳,在考虑要不要花钱做,还是用纸盒糊一个。
实物图如下所示

大电容6800uF,是30年前的设备上拆的,整流桥也是。感觉很棒的东西。
外置的调音电路,可以自由接入到任何一级的前面或后面。如果你感兴趣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玩,提供完成PCB工程
------------------------------------------------------------------------------------------------------------------------------------------------------------------------
再分享一个油管大佬做的圆形的PCB

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后级用UTC2030也可以出完美音质,只要前面上一个跟随器即可,这里没钱的推荐NE5532P,有钱的推荐OPA2604。经过反复研究,发现音质跟元件有关系,同时跟你电路关系更大。
这是按照所谓大佬们的建议改的版本,差的一笔吊糟。。。
经过验证实际上很多人的建议是错误的,前级只做跟随是效果最好的,不要听所谓的大佬们瞎掰的建议。。。。

楼主:
后级输出已经去掉了低频隔离电容,直接输出了,消振电路没有1欧姆的,用的10欧姆。
有了吸锡器,以后遇到什么老的旧电器,如果里面有好玩的元件都可以取下来DIY了,感谢JLC的免费板子。。期待各位大佬继续参与讨论,或者跟帖晒出自己的同类作品,供我学习。

楼主:
我看网上很多后级输出都搞个继电器,以及喇叭保护电路,我考虑了一下,没必要,不花那冤枉钱。

网友A:
整流桥不散热可能会烧吧? 用PC制作个正弦波大功率驱动负载几分钟试试看能不能点着。

这么小的接插件可能只有1A的额定电流,感觉超额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不散热可能会烧吧? 用PC制作个正弦波大功率驱动负载几分钟试试看能不能点着。

这么小的接插件可能 ...

整流桥是冰凉冰凉的。。。这整流桥是一个好几百瓦的A类功放上用的,真是牛X,小日本30年前出的。还有7812,7912,那两个也是小日本30年前的,真是杠杠的,不怎么发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流桥是冰凉冰凉的。。。这整流桥是一个好几百瓦的A类功放上用的,真是牛X,小日本30年前出的。还有7812 ...

得用正弦波,满功率输出测几分钟才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用正弦波,满功率输出测几分钟才算数

麻烦你去查一下先锋J720的功率和电路原理图。别凭臆测的经验。。。这部分就是原版翻录的先锋J720功放主机供电。这是一套5.1大型高端组合音响的供电用的元件,几十年了都好好的,电容还很饱满,所以我拆下来DIY这个东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你去查一下先锋J720的功率和电路原理图。别凭臆测的经验。。。这部分就是原版翻录的先锋J720功放主机 ...

看样子是你臆想。不是测出来的数据。小日本的音响功率数据都是吹牛用的。标注的功率是瞬间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你臆想。不是测出来的数据。小日本的音响功率数据都是吹牛用的。标注的功率是瞬间功率。 ...

有几年很流行标什么音乐峰值功率,一个小收录机可以标一两千瓦

网友B:
楼主的输入音源是什么设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几年很流行标什么音乐峰值功率,一个小收录机可以标一两千瓦

PMPO 就是小日本人无耻发明的,专门骗刚刚走出国门的中国农民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输入音源是什么设备

台式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PO 就是小日本人无耻发明的,专门骗刚刚走出国门的中国农民党。

这个名词第一次听说,我就用公司的电脑和拼多多1块钱包邮的耳机平时听听歌。然后最近认识个设计扬声器的坛友,给了我几个测试用单个的喇叭(测试后发现是失败的设计作品所以不要了,孤品)。然后我拆了个600W的先锋组合功放上的供电电容和整流桥以及线性稳压器7912,7812,这套机器大概30年了。以前的指标跟现在普通的世面上的产品指标肯定是不同的。还是很感谢两位大佬的热情互动,我终于明白了,还是要实践,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听别人的意见就信了,毕竟小马过河。。。

@xch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单位老领导三十年前花了两万多,在出差考察时候从鬼子那买来的。
xch
30年前正是农民党出国考察团盛行时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年很流行标什么音乐峰值功率,一个小收录机可以标一两千瓦

嗯,你说的这个是的,我之前看到过双卡收录机写1000W ,我那一套先锋J720,功率写的是大概700W左右,确实很给力。

网友B:
电脑输出的音源,估计在功放板的输入端加个低通,过滤一下高频干扰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输出的音源,估计在功放板的输入端加个低通,过滤一下高频干扰会好一点。 ...

貌似没啥干扰,没 听到过,示波器也观察了,没的,不过你这个建议非常好,吸收吸收,增加个可选配置。

网友C:
你给散热器还单独画了3D封装?佩服!
我画的封装,都没有3D,3D显示都是平的,一马平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给散热器还单独画了3D封装?佩服!
我画的封装,都没有3D,3D显示都是平的,一马平川 ...

散热器搞小了,准备买个丝攻找块厚重的铝合金打孔,重新搞一版,这个版本是上一个版本评论区几个大佬B建议后改的,发现失误了,他们说的头头是道,都不科学。

网友D:
这是俺年轻时玩过的芯片,还有什么TDA2030A、HA1397等,当年还是用贴图法自制的PCB……

网友D:
见到老相识,点个赞吧……

网友E:
布线不好,还是参考datasheet上面的推荐PC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布线不好,还是参考datasheet上面的推荐PCB吧。

我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布线方案,比推荐的好,是我第一个测试版,没有放出来,回头我发出来。经过大佬们的互动,以及多种测试摸索,已经找到了最佳原理图和最佳布线。改天发,这两天我再搞日薪过万的大买卖。

楼主:
是的,这运放的腿已经被我不小心搞断了,,,我准备搞个锉刀给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