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03F6P6设置SCB->VTOR疑问

楼主(2022-06-28):
APM32F003F6P6内核为M0+,有SCB->VTOR寄存器。从BootLoader跳转到APP后,APP重映射,发现系统定时器中断没响应,通过IAR仿真发现CB->VTOR并没修改

使用 USART 实现 APM32F00x 应用编程.zip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请问后面有解决吗

楼主:
后续修改SystemInit(),该寄存器还是无变化,是哪一步操作失败呢

网友A:
你可以测试下官网 v1.3版本的F00x SDK,里面有专门一套IAP例程,Boot + APP.
你也可以把你这个测试工程发到这里,我们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测试下官网 v1.3版本的F00x SDK,里面有专门一套IAP例程,Boot + APP.
你也可以把你这个测试工程发到 ...

移植的就是官网APM32F00x_SDK_v1.3中IAR例程,IAP无任何操作直接跳转到APP,APP重映射向量表。
发现APP使用SysTick延时时卡住,SysTick回调函数无触发,今天调试发现APP的SysTick调用IAP的SysTick回调函数

网友B(2022-09-12):
我也正遇到这个问题 ,官网v1.3 的例子,似乎是有问题的.
请问你最终解决了吗?

已确认003未开放支持VTOR寄存器重映射功能,还是参考使用M0内核中断向量重定位到SRAM的方式

网友B:
这是什么意思? 能请明示?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003不能使用VTOR寄存器重映射,可以与极海AFE获取《使用USART实现APM32F00X应用编程》来参考

网友D(2023-03-27):
引用 楼主:
003不能使用VTOR寄存器重映射,可以与极海AFE获取《使用USART实现APM32F00X应用编程》来参考 ...

楼主能分享一下《使用USART实现APM32F00X应用编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分享一下《使用USART实现APM32F00X应用编程》吗?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