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解决STM32F103系列 HAL库 DMA串口收发

楼主(2022-06-28):
解决STM32F103系列 HAL库 DMA串口收发 频繁出现帧错误 (UART_FLAG_FE ,UART_FLAG_NE)的问题

HAL库 踩坑记录

解决STM32F103系列 HAL库 DMA串口收发  频繁出现帧错误 (UART_FLAG_FE ,UART_FLAG_NE)的问题

直接上代码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串口错误回调函数
  * @retval
**************************************************************************/
void HAL_UART_Error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 UART_FLAG_PE))!=RESET)
    {
                        //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 (uint8_t *)"00000", 5);
                        __HAL_UNLOCK(huart);
                        __HAL_UART_CLEAR_PEFLAG(huart);
    }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 UART_FLAG_FE))!=RESET)
    {
                        //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 (uint8_t *)"00001", 5);
                        __HAL_UNLOCK(huart);
                        __HAL_UART_CLEAR_FEFLAG(huart);
    }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 UART_FLAG_NE))!=RESET)
    {
                        //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 (uint8_t *)"00002", 5);
                        __HAL_UNLOCK(huart);
                        __HAL_UART_CLEAR_NEFLAG(huart);
    }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 UART_FLAG_ORE))!=RESET)
    {
                        //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 (uint8_t *)"00003", 5);
                        __HAL_UNLOCK(huart);
                        __HAL_UART_CLEAR_OREFLAG(huart);
    }

        //        错误标志位置
        Uart_Error_Flag = 1;
}

楼主:
问题解析

在使用串口DMA 接收数据时候 频繁出现数据接收不到问题

楼主:
罪魁祸首就是 UART_FLAG_FE 标志位

其次就是 UART_FLAG_NE 标志位

UART_FLAG_FE:文档说明

FE: 帧错误 (Framing error)
数据寄存器 (USART_DR)  位1
当检测到同步错位,过多的噪声或者检测到断开符,该位被硬件置位。由软件序列将其清零(先
读USART_SR,再读USART_DR)。
0:没有检测到帧错误;
1:检测到帧错误或者break符。
注意:该位不会产生中断,因为它和RXNE一起出现,硬件会在设置RXNE标志时产生中断。
如果当前传输的数据既产生了帧错误,又产生了过载错误,硬件还是会继续该数据的传输,并
且只设置ORE标志位。
在多缓冲区通信模式下,如果设置了EIE位,则设置FE标志时会产生中断

UART_FLAG_NE:文档说明

NE: 噪声错误标志 (Noise error flag)
数据寄存器 (USART_DR)  位2
在接收到的帧检测到噪音时,由硬件对该位置位。由软件序列对其清玲(先读USART_SR,再
读USART_DR)。
0:没有检测到噪声;
1:检测到噪声。
注意:该位不会产生中断,因为它和RXNE一起出现,硬件会在设置RXNE标志时产生中断。
在多缓冲区通信模式下,如果设置了EIE位,则设置NE标志时会产生中断。

楼主:
代码解释
  1. // 解锁
  2. __HAL_UNLOCK(huart);

  3. // 这段代码就文档说明的内容
  4. __HAL_UART_CLEAR_FEFLAG(huart);

楼主:
最后需要在 串口错误回调函数中 添加一个 进入中断的错误标志位

楼主:
  1. //        错误标志位置
  2. Uart_Error_Flag = 1;

楼主:
用来在主循环里检测 DMA接收数据时候出现过错误

楼主:
if(Uart_Error_Flag == 1)
{
    // 首先停止DMA
    HAL_UART_DMAStop(&huart2);
    Delay_ms(10);
    //然后再次开启DMA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2, Buffer_2, 5);
    Uart_Error_Flag = 0;
}

楼主:
到此问题方可解决 (在此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