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官网例程中的usart文件夹的interrupt例程是怎么实现串口输出的

楼主(2022-06-28):
例程中有一个uart2的buffer数组“usart2_tx_buffer[]”,是通过“usart_configuration()”函数,输出数组内信息,但是在该函数中没有看到“usart2_tx_buffer[]”数组的输出语句,请问是怎么实现该数组通过“usart_configuration()”函数后经串口2输出数组信息的,
另外mani()函数中,是怎么实现usart2_rx_cunter变量累加的。
求解

网友A:
您好,是在at32f403a_407_int.c文件里,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函数里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是在at32f403a_407_int.c文件里,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函数里处理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是在at32f403a_407_int.c文件里,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函数里处理的。

您说的这个函数找到了,但是还是看不懂是怎么调用的这个USART2_IRQHandler()函数,

网友A:
中断函数不是调用,是中端条件满足后MCU就会跳转进来。这是中断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函数不是调用,是中端条件满足后MCU就会跳转进来。这是中断的原理。

谢谢

网友B:
就是通过串口空闲中断发送数据

网友C:
楼主没有详细看函数体吧

网友D:
会跳出中断进行处理

网友:
楼主是要实现中断接收数据吗

网友E:
这个是用dma就行。

网友F:
串口接收,然后在主函数发送。

网友G:
串口输出的可以使用发送代码。

网友H(2025-03-18):
官网的例程在哪里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函数找到了,但是还是看不懂是怎么调用的这个USART2_IRQHandler()函数, ...

中断是不用调用的,触发中断直接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