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相关计算

楼主:
请帮忙分析TL431恒流电路的PNP三极管的CE电压为什么是3.5V,怎么算的,搞不明白,请帮忙指点,谢谢

TL431  (71.5 KB )

网友A(2022-06-29):
首先,楼主电路中Q1 PNP管的c、e极接反。

计算Vec = V1 - VTL431+ VebQ1 - VD1_1N4726A
            = 12v - 2.5v      + 0.5 v - 6.5v  = 3.5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电路中Q1 PNP管的c、e极接反。

计算Vec = V1 - VTL431+ VebQ1 - VD1_1N4726A

请问这几个参数怎么计算呢?谢谢
VR1R2=V1-VCE-VDS=12-3.5-6.8=1.7V
Ies=Vr1r2/(R1+R2)=1.7/200=8.5mA
怎么与仿真不一样,谢谢

TL431  (428.33 KB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几个参数怎么计算呢?谢谢
VR1R2=V1-VCE-VDS=12-3.5-6.8=1.7V
Ies=Vr1r2/(R1+R2)=1.7/200=8.5mA

再次提醒:Q1 PNP管的c、e极接反了! 不能正确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提醒:Q1 PNP管的c、e极接反了! 不能正确仿真。

厉害,谢谢高手指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电路中Q1 PNP管的c、e极接反。

计算Vec = V1 - VTL431+ VebQ1 - VD1_1N4726A

请问这个Veb=0.5V在规格书有,但是怎么没有找到Reb内阻,谢谢

网友A:
复习教科书。 Reb = 26(mV)/ Ib (mA)。
例如: Ib = 0.1 mA,则 Reb = 26 / 0.1 = 260 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