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N32G032单片机在keil中的下载问题

楼主(2022-06-28):
在keil中用daplink给N32G032下载程序很不稳定。50%识别不到或下载一半失败。不知道什么情况。下载口接了5线VCC, GND, SWDCLK, SWDIO, NRST.

网友A:
用JLINK和UNLINK下载进行调试

网友B:
是不是你的link有问题

网友C(2023-05-19):
请问一下题主解决了嘛,使用STlink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识别到了,但是下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