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串口不够用,怎么解决

楼主(2022-06-28):
有什么能扩展串口的方法么?

网友A:
换芯片,或者扩展

网友B(2022-08-01):
可以用USB转串口的功能,就是USB当HOST模式

网友C:
正常可以用拓展芯片,但是比较麻烦

网友D:
现在有SPI扩展串口的功能吧

网友E:
扩展串口比较难搞啊,还需要时序之类的吧

网友F:
什么功能啊,一个MCU应该至少会有2个串口吧,还不够吗?

网友G:
可以试试其他通信方式呀,没必要非用串口噻

网友H:
可以考虑更换多串口的MCU哈

网友I:
你可以试试模拟串口啊,IO模拟串口也是可以的

网友J:
有一种叫IO扩展,可以实现扩展串口

网友K:
换芯片,换方案,加拓展芯片,IO模拟串口,这几种方式都是可以的